为什么USB供电电压会下降

楼主(2023-01-03):
我的板子采用USB供电,实测电流600ma左右,但是电源插上后偶现电压会下降。大多数情况是空载5.1V,打开开关会有0.2-0.3V左右的下降,但是有个别情况会下降超过1V,换过USB适配器和线都无法 解决。这是为什么?没有短路和发热,电流是正常工作大小

网友A:
用的micro ?type-c?

网友A:
先用外部电源 直接供5V 看看 电流多少
然后 确定下电源适配器 有没有这个输出能力
再看看自己的线 有些线就是垃圾,红黑很细,有压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外部电源 直接供5V 看看 电流多少
然后 确定下电源适配器 有没有这个输出能力
再看看自己的线 有些线就 ...

用的microUSB,初步判断适配器或者线有问题。我用直流电源就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microUSB,初步判断适配器或者线有问题。我用直流电源就不会这样。

我还有一个问题,板子的瞬时功率可能很大,我从示波器看到电压每过一会儿会有一个突降然后回升(大约有1V),基本和我板子工作状态能对应起来,这个如何解决呢?电源有个220uF的电容了,再继续加电容会改善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电压突降,那就是输入功率不够,
换电源 加电容 减小功耗

网友B:
线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