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EM格式RSA密钥解析(一) Base64转16进制格式

楼主:
后缀是.PEM 的数字证书是 BASE64 编码的,以 ASCII 码来表示。常见的证书如下所示(以
RSA1024 为例):
私钥:
----BEGIN RSA PRIVATE KEY-----










VrqRR4UP4Q94QSsDmVKsixIYXcLYEB26c9Q==
-----END RSA PRIVATE KEY-----
公钥:
-----BEGIN PUBLIC KEY-----



-----END PUBLIC KEY-----
需要将公私钥进行解析后,以 16 进制数据按要求写入 LKT 芯片。在此需要借助一些转
换工具,解析步骤如下:
BASE64编码转换16进制
如要找出相应的RSA的密钥值需要先将BASE64编码转换成16进制格式数据。
打开 rsa_V3.4 软件(公司内部软件,用户可使用),如图一所示。在“RSA”页面下选择“Tool”,进入图二界面。在上面的文本输入框中拷贝私钥的 Base64 编码,然后点击“Base64—>HEX”按钮,下面的文本框中会显示转换后的 HEX 数据。下图中为私钥的转换,公钥转换类似。
转换后的私钥:















转换后的公钥:
30819E 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 03818C 00308188 0281807538085EB2BEA6F95



EBFC313AC7A10203010001
下一篇将详细讲解如何从转换后的16进制数据中找到对应的RSA公私钥参数。

网友A(2023-01-04):
BASE64编码转换16进制,只能用这个 rsa_V3.4 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E64编码转换16进制,只能用这个 rsa_V3.4 软件吗?

不是的,网上也有其他工具可以转换

网友B:
LKT的加密芯片性价比怎么样,大家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C:
我们公司用过他家芯片还不错,虽然贵了点但是安全性还是挺高的,他家还有安全主控

网友D:
感觉很专业哈,哪家公司有这种LKT芯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专业哈,哪家公司有这种LKT芯片啊?

凌科芯安 他家的口碑还不错 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很好

网友F:
楼主讲的很详细啊,LKT他们家的芯片的确不错!开发和售后服务都很到位。

网友G:
转换后实际写到LKT芯片中的数据只有密钥的参数值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转换后实际写到LKT芯片中的数据只有密钥的参数值是吗

pem格式通常用于数字证书认证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ies,CA),扩展名为.pem、 .crt、 .cer、.key。内容为Base64编码的ASCII码文件,有类似"-----BEGIN CERTIFICATE-----" 和 "-----END CERTIFICATE-----"的头尾标记。服务器认证证书、私钥,都可以储存为PEM格式。

网友D:
楼主的解说很详细,受教了,期待楼主的下一篇好文章

网友I:
博主可以多发一些这样的博文吗?谢谢

楼主:
转换方法写的非常有用,主要是有计算器转换就比较简单

网友B:
这文章确实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A:
据说LKT芯片功能相当不错,有推荐的主打芯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据说LKT芯片功能相当不错,有推荐的主打芯片吗

据说LKT芯片应用领域很广泛,有想法的可以直接搜他家官网查询选型哦

网友I:
LKT加密芯片能存放PEM格式的密钥吗?

网友G:
为什么要以ASCII码来表示?

网友H:
网络字节序一般都是以ASCLL来显示的,这样方便进行统一管理转换

网友F:
一般PEM证书都是有服务器端的工具生成的,芯片端想要是存放证书做转换挺复杂的,还是在主控那一端做转换方便一点。

网友C:
凌科芯安的芯片性价比不错,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