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5x的flash main和nvr扇区有掉电保护吗

楼主(2023-01-03):
LKS32MC05x的flash main和nvr扇区有掉电保护吗

网友A:
你好,这两个区域都是可以保存数据的,不会因为掉电而丢失,实际上我们自己做的方案需要存储的数据也是直接存储在这两个区域里面。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存储的地方。05是以扇区为单位存储,一个扇区512字节

楼主(点评):
keil中选择full erase 会把flash 的数据擦除吗

网友B:
没有吧,但是也不会应为掉电而丢失数据

网友C:
flash都是掉电保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