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电路,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设计初衷:一上电CTR低电平,3157 4脚无电压,CTR给出一个高电平后,4脚输出V2,等一段时间后c1充电完成,SCR导通,3157 6脚高电平,4脚输出V1,并保持,待CTR变成低电平时,C2提供一个负电压,SCR截止,恢复到原始状态,抛开参数,高手指导一下方案可行不?
说明:3157 6脚给0时 3,4通,6脚给1时 1,4通。 SCR 是正脉冲开启,负脉冲关闭。(找不到对应的符号用常规的替换了)
小白,轻拍!

网友A(2023-01-04):
查了一下才知道3157是一个2选1模拟开关,等效有源继电器,建议原理图符号标明引脚功能,方便分析;
我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但是从电路和描述上看,不谈参数可能实现,就是合理的参数有概率正常使用,但是不建议这样用,要把可能实现变成可以实现才能可靠工作;
问题1.可控硅正常时触发导通,断电截至,目测全直流工作,要调整工作电流小于维持电流才可以在撤掉出发电流时截至,此处工作不可靠;
问题2.输入电路感觉有点复杂,和工作条件有关,如果允许尽量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