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GD32F103数字信号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

楼主(2023-01-03):
GD32F103单片机开源测试基于ARM CMSIS-DSPCMSIS-NN,其中ARM CMSIS-DSP包含了:电机变换(克拉克变换、帕克变换)、卷积、离散余弦变换、傅里叶变换、滤波、高斯朴素贝叶斯估计、插值、矩阵运算、PID、支持向量机及排序算法(双调排序(Bitonic sort)、冒泡排序(Bubble sort)、堆排序(Heap sort)、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快速排序(Quick sort)、选择排序(Selection sort)六种排序算法)。
其中CMSIS-NN及自己编写的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包含了:卡尔曼滤波自适应滤波蚁群优化、卷积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强化学习、线性回归 归纳学习、循环神经网络

开源地址:        1、神经网络机器学习:https://gitee.com/zhang_en/expand.git
2、数字信号处理:https://gitee.com/zhang_en/arm-cmsis-dsp-test.git

测试板子:GD32F103VKT6

楼主:
# ARM CMSIS-DSP测试
#### 介绍
ARM DSP基本就完了,包含了:
        电机变换(克拉克变换、帕克变换)、卷积、
离散余弦变换、傅里叶变换、滤波、高斯朴素贝叶斯估计、
插值、矩阵运算、PID、支持向量机
1.  克拉克变换:在三相电系统里,经常使用坐标变换,实现三相变两相、两相变三相,测试采用正弦函数模拟三相电,
幅值为1,频率为50Hz,相位差互差120度,采样频率为6.4kHz,调用函数arm_sin_f32即可,由于三相电瞬时电流代数和为0
只用给出AB两相即可,克拉克变换函数arm_clarke_f32
float32_t ia[128]={0.};                //输入A相电流
float32_t ib[128]={0.};                //输入B相电流

float32_t ia1[128]={0.};        //输出阿法轴电流
float32_t ib1[128]={0.};        //输出贝塔轴电流

void dsp_test(void)
{
        u8 i=0;

        for(i=0;i<128;i++)
        {
                ia[i]=arm_sin_f32(100*PI*i/6400);
                ib[i]=arm_sin_f32(100*PI*i/6400+PI*2/3);
        }

        for(i=0;i<128;i++)
        {
                arm_clarke_f32(ia[i],ib[i],&ia1[i],&ib1[i]);
        }

        for(i=0;i<128;i++)
        {
                printf("%f        %f        %f        %f\r\n",ia[i],ib[i],ia1[i],ib1[i]);
        }
}

楼主:
引用 楼主:
# ARM CMSIS-DSP测试 #### 介绍ARM DSP基本就完了,包含了:        电机变换(克拉克变换、帕克变换)、卷积、离 ...

2.  卷积:卷积在数字信号处理算是一个重点内容,在各个变换里基本都讨论到卷积。卷积函数arm_conv_f32。测试采用
一个频率为50Hz的正弦波与一个长度为64的矩形窗函数进行卷积。
float32_t data[64]={0.};                //输入序列1
float32_t data1[32]={0.};                //输入序列2
float32_t data2[95]={0.};        //输出序列

void dsp_test(void)
{
        u8 i=0;

        printf("***************\r\n");
        for(i=0;i<64;i++)
        {
                data[i]=arm_sin_f32(100*PI*i/6400);

        }

        for(i=0;i<64;i++)
        {
                printf("%f\r\n",data[i]);
        }

        printf("***************\r\n");
        for(i=0;i<32;i++)
        {
                data1[i]=1;
        }

        for(i=0;i<32;i++)
        {
                printf("%f\r\n",data1[i]);
        }

        arm_conv_f32(data,64,data1,32,data2);
        printf("***************\r\n");
        for(i=0;i<95;i++)
        {
                printf("%f\r\n",data2[i]);
        }
}

楼主:
引用 楼主:
2.  卷积:卷积在数字信号处理算是一个重点内容,在各个变换里基本都讨论到卷积。卷积函数arm_conv_f32。 ...

3.  离散余弦变换:离散余弦变换在图像处理中比较常用,主要是图像压缩邻域,例如JPG格式,图像清晰度与原图差不多,
但占用的存储空间却比原图少了很多。离散余弦变换初始化函数arm_dct4_init_f32,离散余弦变换函数arm_dct4_f32。测试
采用对输入序列为1.5+arm_sin_f32(100*PI*i/6400)进行离散余弦变换。
arm_dct4_instance_f32 S;                                //DCT 实例化结构体
arm_rfft_instance_f32  S_RFFT;                        //实序列傅里叶变换实例化结构体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_CFFT;        //复数序列傅里叶变换实例化结构体
float32_t normalize=0.125;                                //归一化因子

float32_t pInlineBuffer[128];                        //输入输出
float32_t pState[128];                                        //state缓存
float32_t data[128]={0.f};

void dsp_test(void)
{
        u16 i=0;

        for(i=0;i<128;i++)
        {
                data[i]=1.5f+arm_sin_f32(100*PI*i/6400);
                printf("%f\r\n",data[i]);
                pInlineBuffer[i]=data[i];
        }

        arm_dct4_init_f32(&S,&S_RFFT,&S_CFFT,128,64,normalize);

        arm_dct4_f32(&S,pState,pInlineBuffer);

        for(i=0;i<128;i++)
        {
                printf("%f\r\n",pInlineBuffer[i]);
        }
}

楼主:
引用 楼主:
3.  离散余弦变换:离散余弦变换在图像处理中比较常用,主要是图像压缩邻域,例如JPG格式,图像清晰度与 ...

4.傅里叶变换:傅里叶变换在各个领域都有运用,尤其是在频谱分析和谐波检测行业中,傅里叶变换实序列
初始化函数为arm_rfft_init_f32,实序列傅里叶变换函数为arm_rfft_f32。测试采用直流分量为1.5,基波频率
为50Hz,幅值为1,采样率为6.4KHZ,叠加幅值为0.3的3次谐波和幅值为0.5的7次谐波,通过傅里叶变换准确获得各次谐波的幅值。
arm_rfft_instance_f32 S;                                //实序列傅里叶变换结构体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_CFFT;        //傅里叶变换结果复序列结构体

static float32_t pSrc[128]={0.0};           //输入
static float32_t pDst[256]={0.0};                //输出
static float32_t out[128]={0};                        //结果
void dsp_test(void)
{
        u8 i=0,j=0;
        for(i=0;i<128;i++)
        {
                pSrc[i]=1.6f+arm_sin_f32(100*PI*i/6400)+0.3f*arm_sin_f32(300*PI*i/6400)+0.5f*arm_sin_f32(700*PI*i/6400);
        }
        arm_rfft_init_f32(&S,&S_CFFT,128,0,1);        //初始化
        arm_rfft_f32(&S,pSrc,pDst);                                //傅里叶变换
        for(j=0;j<127;j++)
        {
                arm_sqrt_f32(pDst[2*j]*pDst[2*j]+pDst[2*j+1]*pDst[2*j+1],&out[j]);//获得幅值
                if(j==0)
                {
                        out[j]=out[j]/128;//直流分量需要特殊处理
                }
                else
                {
                        out[j]=out[j]/64;//交流分量
                }
        }
        for(j=0;j<64;j++)
        {
                printf("%f\r\n",out[j]);
        }
}

楼主:
引用 楼主:
4.傅里叶变换:傅里叶变换在各个领域都有运用,尤其是在频谱分析和谐波检测行业中,傅里叶变换实序列
初 ...

5.滤波:滤波在信号处理中特别重要,在模拟前端经硬件滤波后,流入ADC,采集到的数据可能还达不到直接使用
的目的,这时需要进行软件滤波。包括有限冲激响应滤波和无限冲激响应滤波,测试采用50Hz基波叠加9次谐波,
通过IIR滤波将9次谐波滤掉。
//arm_biquad_cascade_df1_init_f32  parameter(初始化结构体)
static arm_biquad_casd_df1_inst_f32  S;        //structure
static uint8_t numStages=2;                           //nums  of 2 order filter (2阶滤波器)

//5*numStages        xishu
static float32_t  pCoeffs[5*2]={1,2,1,1.9184107565980049,-0.92769312589129826,
                                                                1,2,1,1.8250960051409635,-0.83392686425555462};
static float32_t  pState[4*2];                        //4*numStages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  parameter
static float32_t  pSrc[512];
static float32_t  pDst[512];
static uint32_t blockSize=1;

void dsp_test(void)
{
        u16 i=0;
        for(i=0;i<512;i++)
        {
                pSrc[i]=1.5f*arm_sin_f32(100*PI*i/6400)+0.5f*arm_sin_f32(900*PI*i/6400);
        }

        arm_biquad_cascade_df1_init_f32(&S,numStages,pCoeffs,pState);

        for(i=0;i<(512/blockSize);i++)
        {
                arm_biquad_cascade_df1_f32(&S,pSrc+i*blockSize,pDst+i*blockSize,blockSize);
        }

        printf("************\r\n");
        for(i=0;i<512;i++)
        {
                //Scale Values:
                //0.0023205923233234451
                //0.0022077147786478436
                printf("%f        %f\r\n",pSrc[i],pDst[i]*0.0023205923233234451f*0.0022077147786478436f);
        }
}

楼主:
引用 楼主:
5.滤波:滤波在信号处理中特别重要,在模拟前端经硬件滤波后,流入ADC,采集到的数据可能还达不到直接使 ...

6.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属于偏机器学习领域,通过给出符合高斯分布的均值和方差及分类,
输入待分类数据,即可将输入数据按先验数据进行分类。
arm_gaussian_naive_bayes_instance_f32 S;

#define SEMIHOSTING 1                        //使能
#define NB_OF_CLASSES 3                        //类目
#define VECTOR_DIMENSION 2                //向量维数

const float32_t theta[NB_OF_CLASSES*VECTOR_DIMENSION] = {
  1.4539529436590528f, 0.8722776016801852f,
  -1.5267934452462473f, 0.903204577814203f,
  -0.15338006360932258f, -2.9997913665803964f
}; /**< 高斯分布的均值 */

const float32_t sigma[NB_OF_CLASSES*VECTOR_DIMENSION] = {
  1.0063470889514925f, 0.9038018246524426f,
  1.0224479953244736f, 0.7768764290432544f,
  1.1217662403241206f, 1.2303890106020325f
}; /**< 高斯分布的方差 */

const float32_t classPriors[NB_OF_CLASSES] = {
  0.3333333333333333f, 0.3333333333333333f, 0.3333333333333333f
}; /**< 类先验概率 */

void dsp_test(void)
{
        /* 输入数组 */
  float32_t in[2];

  /* 分类器结果 */
  float32_t result[NB_OF_CLASSES];
  float32_t maxProba;
  uint32_t index;

  S.vectorDimension = VECTOR_DIMENSION;         //向量空间维数
  S.numberOfClasses = NB_OF_CLASSES;                 //不同类数目
  S.theta = theta;                                                         //高斯分布均值
  S.sigma = sigma;                                                         //高斯分布方差
  S.classPriors = classPriors;                          //先验概率
  S.epsilon=4.328939296523643e-09f;                 //方差的叠加值

  in[0] = 1.5f;
  in[1] = 1.0f;

  index = arm_gaussian_naive_bayes_predict_f32(&S, in,result);

  maxProba = result[index];
#if defined(SEMIHOSTING)
  printf("Class = %d\n", index);
  printf("Max proba = %f\n", (double)maxProba);
#endif

  in[0] = -1.5f;
  in[1] = 1.0f;

  index = arm_gaussian_naive_bayes_predict_f32(&S, in,result);

  maxProba = result[index];
#if defined(SEMIHOSTING)
  printf("Class = %d\n", index);
  printf("Max proba = %f\n", (double)maxProba);
#endif

  in[0] = 0.0f;
  in[1] = -3.0f;

  index = arm_gaussian_naive_bayes_predict_f32(&S, in,result);

  maxProba = result[index];
#if defined(SEMIHOSTING)
  printf("Class = %d\n", index);
  printf("Max proba = %f\n", (double)maxProba);
#endif

}

楼主:
引用 楼主:
6.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属于偏机器学习领域,通过给出符合高斯分布的均值和方差及 ...

7.插值:插值在数据分析和处理中较常用,有时数据量不够,可以通过一些插值手段,将数据进行丰富,方便分析。
常规的插值有线性插值、样条插值。测试主要针对样条插值,给出32点的正弦信号,通过插值方法将数据点拓展到
128点,分别对自然样条插值和抛物样条插值进行测试和对比。
void dsp_test(void)
{
        u8 i=0;
        float32_t data[128]={0.};
        for(i=0;i<128;i++)
        {
                data[i]=1.6f+arm_sin_f32(100*PI*i/6400)+0.3f*arm_sin_f32(300*PI*i/6400)+0.5f*arm_sin_f32(700*PI*i/6400);
                printf("%f\r\n",data[i]);
        }
}

//arm_spline_init_f32  parameter
static arm_spline_instance_f32  S;                                //样条插值结构体
static arm_spline_type type=ARM_SPLINE_NATURAL;        //自然样条插值
static float32_t  x[32];                                                //原始数据x
static float32_t  y[32];                                                //原始数据y
static uint32_t n=32;                                                        //原始数据个数
static float32_t  coeffs[3*(32-1)];
static float32_t  tempBuffer[2*(32-1)];

//arm_spline_f32   parameter
static float32_t  xq[128];
static float32_t  pDst[128];
static uint32_t blockSize=128;

#define num_tab 128/32

void interp_test(u8 mode)
{
        if(mode)
        {
                type=ARM_SPLINE_NATURAL;//自然样条插值
        }
        else
        {
                type=ARM_SPLINE_PARABOLIC_RUNOUT;//抛物样条插值
        }

        u8 i=0;
        for(i=0;i<32;i++)
        {
                x[i]=i*num_tab;
                y[i]=1.f+arm_sin_f32(100.f*PI*i/256.f+PI/3.f);
        }

        for(i=0;i<128;i++)
        {
                xq[i]=i;
        }

        arm_spline_init_f32(&S,type,x,y,n,coeffs,tempBuffer);
        arm_spline_f32(&S,xq,pDst,blockSize);

        printf("*****x********\r\n");
        for(i=0;i<32;i++)
        {
                printf("%f\r\n",x[i]);
        }
        printf("*****y********\r\n");
        for(i=0;i<32;i++)
        {
                printf("%f\r\n",y[i]);
        }

        printf("*****x1********\r\n");
        for(i=0;i<128;i++)
        {
                printf("%f\r\n",xq[i]);
        }

        printf("*****y1********\r\n");
        for(i=0;i<128;i++)
        {
                printf("%f\r\n",pDst[i]);
        }
}

楼主:
引用 楼主:
7.插值:插值在数据分析和处理中较常用,有时数据量不够,可以通过一些插值手段,将数据进行丰富,方便分 ...

8.矩阵运算:矩阵运算包括矩阵加、减、乘、逆运算、转置、数乘等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S;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S1;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S2;
uint16_t nRows=5;
uint16_t nColumns=5;

static void dsp_test1(void)
{
        float32_t  pData[25]={17,24,1,8,15,
                                                23,5,7,14,16,
                                                4,6,13,20,22,
                                                10,12,19,21,3,
                                                11,18,25,2,9};

        float32_t  pData1[25]={3,3,3,3,3,
                                                3,3,3,3,3,
                                                3,3,3,3,3,
                                                3,3,3,3,3,
                                                3,3,3,3,3};

        float32_t  pData2[25]={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u8 i=0;
        arm_mat_init_f32(&S,nRows,nColumns,pData);
        arm_mat_init_f32(&S1,nRows,nColumns,pData1);
        arm_mat_init_f32(&S2,nRows,nColumns,pData2);

        printf("矩阵A=\r\n");
        for(i=0;i<25;i++)
        {
                printf("%f        ",S.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printf("\r\n");
        printf("矩阵B=\r\n");
        for(i=0;i<25;i++)
        {
                printf("%f        ",S1.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arm_mat_add_f32(&S,&S1,&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B=\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arm_mat_mult_f32(&S,&S1,&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B=\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arm_mat_inverse_f32(&S,&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的逆矩阵=\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

static void dsp_test2(void)
{
        u8 i=0;

        float32_t  pData[25]={17,24,1,8,15,
                                                23,5,7,14,16,
                                                4,6,13,20,22,
                                                10,12,19,21,3,
                                                11,18,25,2,9};

        float32_t  pData1[25]={3,3,3,3,3,
                                                3,3,3,3,3,
                                                3,3,3,3,3,
                                                3,3,3,3,3,
                                                3,3,3,3,3};

        float32_t  pData2[25]={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rm_mat_init_f32(&S,nRows,nColumns,pData);
        arm_mat_init_f32(&S1,nRows,nColumns,pData1);
        arm_mat_init_f32(&S2,nRows,nColumns,pData2);

        arm_mat_scale_f32(&S,0.1f,&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0.1=\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arm_mat_sub_f32(&S,&S1,&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B=\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arm_mat_trans_f32(&S,&S2);
        printf("\r\n");
        printf("矩阵A的转置=\r\n");
        for(i=0;i<25;i++)
        {
                printf("%f        ",S2.pData[i]);
                if(i%5==4)
                {
                        printf("\r\n");
                }
        }
}

void dsp_test(void)
{
        dsp_test1();
        dsp_test2();
}

楼主:
引用 楼主:
8.矩阵运算:矩阵运算包括矩阵加、减、乘、逆运算、转置、数乘等

9.PID控制:PID控制在工业领域较为常用,尤其是自动化控制。PID初始化函数arm_pid_init_f32PID控制函数为
arm_pid_f32,测试采用DAC输出连接到ADC输入,PID控制调节DAC输入参数,让ADC采集结果稳定输出在2678
arm_pid_instance_f32 S;                //定义PID结构体
float ref=2678./4095*3.3;        //ADC参考目标值:2678

void ad_da_init(void)
{
        //时钟配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12);

        //接口配置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IN,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IN,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ADC输入配置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ADC_DATAALIGN_RIGHT);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1);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0,ADC_CHANNEL_6,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DISABLE);

        adc_enable(ADC0);
        delay_ms(1);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DAC输出配置
        dac_trigger_source_config(DAC0,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trigger_enable(DAC0);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DAC_WAVE_DISABLE);
        dac_output_buffer_enable(DAC0);

        dac_enable(DAC0);

        //PID参数初始化
        S.Kd=0;
        S.Ki=16;
        S.Kp=100;

        arm_pid_init_f32(&S,1);
}

volatile float adc_get=0.;

void dsp_test(void)
{

        float32_t pid_num=0.;

        pid_num=arm_pid_f32(&S,ref-adc_get);        //PID处理,输入为误差信号

        if(pid_num>=4095)
        {
                pid_num=4095;
        }
    dac_data_set(DAC0, DAC_ALIGN_12B_R, (u16)pid_num);

    da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DAC0);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REGULAR_CHANNEL);
        if(adc_flag_get(ADC0,ADC_FLAG_EOC))
        {
                adc_flag_clear(ADC0,ADC_FLAG_EOC);
                adc_get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4095.*3.3;
        }

        printf("%f        %d        %d\r\n",adc_get,(u16)pid_num,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楼主:
引用 楼主:
9.PID控制:PID控制在工业领域较为常用,尤其是自动化控制。PID初始化函数arm_pid_init_f32,PID控制函数 ...

10。支持向量机分类器:支持向量机与贝叶斯分类器同属于机器学习领域,支持向量机分类器有线性和非线性,
对类A和类B进行标识,输入数据AB,通过分类器计算结果,对输入数据进行分类,因为例程提供的是线性的SVM分类器,
截距为-1.6617
#define SEMIHOSTING 1                                //使能打印

//支持向量机实例化结构体,所有参数可以通过python生成
arm_svm_polynomial_instance_f32 params;

//通过使用scikit-learn包和一些随机输入数据对SVM分类器进行训练生成的参数
#define NB_SUPPORT_VECTORS 11  //向量个数

//向量空间的维数
#define VECTOR_DIMENSION 2

const float32_t dualCoefficients[NB_SUPPORT_VECTORS]={-0.01628988f, -0.0971605f,
  -0.02707579f,  0.0249406f,   0.00223095f,  0.04117345f,
  0.0262687f,   0.00800358f,  0.00581823f,  0.02346904f,  0.00862162f}; /* Dual coefficients */

const float32_t supportVectors[NB_SUPPORT_VECTORS*VECTOR_DIMENSION]={ 1.2510991f,   0.47782799f,
-0.32711859f, -1.49880648f, -0.08905047f,  1.31907242f,
  1.14059333f,  2.63443767f, -2.62561524f,  1.02120701f,
-1.2361353f,  -2.53145187f,
  2.28308122f, -1.58185875f,  2.73955981f,  0.35759327f,
  0.56662986f,  2.79702016f,
-2.51380816f,  1.29295364f, -0.56658669f, -2.81944734f}; /* Support vectors */

//类A标识为“0”,类B标识为“1”
const int32_t   classes[2]={0,1};

void dsp_test(void)
{
                /* 输入数据 */
        float32_t in[VECTOR_DIMENSION];

        /* 分类器结果 */
        int32_t result;

                //初始化支持向量机实例化结构体
        arm_svm_polynomial_init_f32(¶ms,        //实例化结构体
                NB_SUPPORT_VECTORS,                                        //向量个数
                VECTOR_DIMENSION,                                        //向量维数
                -1.661719f,                                                //截距
                dualCoefficients,                                        //双系数
                supportVectors,                                                //支持向量
                classes,                                                        //类ID标识
                3,                                                         //多项式次数
                1.100000f,                                                 //python scikit-learn包专用系数
                0.500000f                                                  //python scikit-learn包专用系数
        );

        //输入测试数据,类A
        in[0] = 0.4f;
        in[1] = 0.1f;

        arm_svm_polynomial_predict_f32(¶ms, in, &result);

        //根据分类标识:如果分类器结果为A,则标识必为“0”
        #if defined(SEMIHOSTING)
        printf("Result = %d\n", result);
        #endif

        //输入测试数据,类B
        in[0] = 3.0f;
        in[1] = 0.0f;

        arm_svm_polynomial_predict_f32(¶ms, in, &result);

        //根据分类标识:如果分类器结果为A,则标识必为“1”
        #if defined(SEMIHOSTING)
        printf("Result = %d\n", result);
        #endif

}
1.  采用ARM官方提供的DSP
2.  所有测试经过与MATLAB测试对比
3.  软件采用MDK 5.35DSP采用1.8.0版本,单片机采用GD32F103VKT6

楼主:
引用 楼主:
10。支持向量机分类器:支持向量机与贝叶斯分类器同属于机器学习领域,支持向量机分类器有线性和非线性, ...

1、自适应滤波:采用基波叠加9次谐波,滤除9次谐波,对比了不同阶数和迭代次数的结果
#include "dsp_test.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F_COUNT 512
#define M 16

/* xn--------输入的信号序列(列向量)
* itr-------迭代次数,标量,默认为xn的长度,M<itr<sizeof(xn)
* en--------误差序列(itr*1)列向量
* dn--------所期望的响应序列(列向量)
* M---------滤波器的阶数(标量)
* mu--------收敛因子(步长)标量
* W---------滤波器权值矩阵,大小为M*itr
* yn--------实际输出序列(列向量)*/

/*LMS具体算法*/
//float * LMS_Filter(int itr, const float *xn, const float *dn, float mu, int length);
void LMS_Filter(int itr, const float *xn, const float *dn, float mu, int length,float *yn)
{
    static int i = 0;
    static int k = 0;
    static float y = 0.0;
    static float en[F_COUNT];
    static float W[M][F_COUNT];
    static float x[M];

    /*创建一个en全零矩阵,en(k)表示第k次迭代时预期输出与实际输入的误差*/
    for (i=0; i<itr; i++)
    {
        en[i] = 0;
    }

    /*创建一个W全零矩阵,每一行代表一个加权参量,每一列代表一次迭代*/
    for (i=0; i<M; i++)
        for (k=0; k<itr; k++)
            W[i][k] = 0;

    /*创建一个x全零矩阵*/
    for (i=0; i<M; i++)
        x[i] = 0;

    /*迭代计算*/
    for (k=M; k<=itr; k++)
    {
        /* 滤波器M个抽头的输入:从xn第k-1个值倒序取出M个样点的值放入x
         * y为滤波器输出:W的第K-2列与x的积的和*/
        for (i=0; i<M; i++)
        {
            x[i] = xn[k-i-1];
            y += W[i][k-2] * x[i];
        }

        en[k-1] = dn[k-1] - y;  //第k次迭代的误差

        /*滤波器权值计算的迭代式*/
        for (i=0; i<M; i++)
        {
            W[i][k-1] = W[i][k-2] + 2*mu*en[k-1]*x[i];
        }

        y = 0.0;
    }

    /*创建一个yn全无穷大矩阵,维数与xn一样*/
    for (i=0; i<itr; i++)
    {
        yn[i] = 0.0;
    }

    /*求最优时滤波器的输出序列*/
    for (k=M; k<=length; k++)
    {
        for (i=0; i<M; i++)
        {
            x[i] = xn[k-i-1];
            y += W[i][itr-1]*x[i];
        }

        yn[k-1] = y;
        y = 0.0;

    }

}

float xn[512]={0.},dn[512]={0.};
float yn[512]={0.};

void dsp_test(void)
{
        u16 i=0;
        for(i=0;i<512;i++)
        {
                xn[i]=1.5f*arm_sin_f32(100*PI*i/6400)+0.5f*arm_sin_f32(900*PI*i/6400);
        }

        for(i=0;i<512;i++)
        {
                dn[i]=1.5f*arm_sin_f32(100*PI*i/6400);
        }

        LMS_Filter(128, xn, dn, 0.0008, 512,yn);

        for(i=0;i<512;i++)
        {
                printf("%f        %f        %f\r\n",xn[i],dn[i],yn[i]);
        }
}
20阶迭代22次结果:

20阶迭代100次结果:

20阶迭代300次结果:

10100次迭代结果:

32100次迭代结果:

16128次迭代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1、自适应滤波:采用基波叠加9次谐波,滤除9次谐波,对比了不同阶数和迭代次数的结果20阶迭代22次结果:
...

蚁群算法:蚁群算法作为群体智能优化的代表,与全局搜索算法比较具有速度快的特点
  1. #include "dsp_test.h"

/*Include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符号常数的定义                 */
#define NOA 10 /*蚂蚁的个体数*/
#define ILIMIT 50 /*循环次数*/
#define Q 3 /*信息素更新的常数*/
#define RHO 0.8 /*挥发常数*/
#define STEPS 10 /*路程的步数*/
#define EPSILON 0.15 /*确定行动选择的随机性*/
#define SEED 32768 /*随机数的Seed*/

/*   函数原型声明      */
void printp(double pheromone[2][STEPS]) ;/*显示*/
void printmSTEPS(int mSTEPS[NOA][STEPS]) ;
                             /*显示蚂蚁的行动*/
void walk(int cost[2][STEPS]
          ,double pheromone[2][STEPS]
          ,int mSTEPS[NOA][STEPS] ) ;/*使蚂蚁步行*/
void update(int cost[2][STEPS]
         ,double pheromone[2][STEPS]
        ,int mSTEPS[NOA][STEPS] ) ;/*更新信息素*/
double rand1(void) ;/*返回0~1实数的随机函数*/
int rand01(void) ;/*返回0、1的随机函数*/

/**************************/
/*    update()函数        */
/*    更新信息素          */
/**************************/
void update(int cost[2][STEPS]
        ,double pheromone[2][STEPS]
        ,int mSTEPS[NOA][STEPS] )
{
        int m ;/*蚂蚁个体的号码*/
        int lm ;/*蚂蚁步行的距离*/
        int i,j ;
        double sum_lm=0 ;/*蚂蚁步行的总体距离*/

        /*信息素的挥发*/
        for(i=0;i<2;++i)
                for(j=0;j<STEPS;++j)
                        pheromone[i][j]*=RHO ;

        /*蚂蚁的覆盖*/
        for(m=0;m<NOA;++m)
        {
        /*个体m的移动距离lm的计算*/
        lm=0 ;
        for(i=0;i<STEPS;++i)
                lm+=cost[mSTEPS[m][i]][i] ;

        /*信息素的覆盖*/
        for(i=0;i<STEPS;++i)
                pheromone[mSTEPS[m][i]][i]+=Q*(1.0/lm) ;
        sum_lm+=lm ;
        }
        /*蚂蚁步行的平均距离的输出*/
        printf("%lf\n",sum_lm/NOA) ;
}

/**************************/
/*    walk()函数          */
/*    使蚂蚁步行          */
/**************************/
void walk(int cost[2][STEPS]
,double pheromone[2][STEPS],int mSTEPS[NOA][STEPS])
{
        int m ;/*蚂蚁个体的号码*/
        int s ;/*蚂蚁现在所处的位置*/

        for(m=0;m<NOA;++m)
        {
                for(s=0;s<STEPS;++s)
                {
                        /*基于ε-greedy的行动选择*/
                        if((rand1()<EPSILON)||(abs(pheromone[0][s]-pheromone[1][s])<1e-9))
                        {
                                /*随机行动*/
                                mSTEPS[m][s]=rand01() ;
                        }
                        else
                        {/*基于信息素的选择*/
                                if(pheromone[0][s]>pheromone[1][s])
                                        mSTEPS[m][s]=0 ;
                                else
                                        mSTEPS[m][s]=1 ;
                        }
                }
        }
/*输出蚂蚁的行动*/
printmSTEPS(mSTEPS) ;
}

/**************************/
/*  printmSTEPS()函数      */
/*   显示蚂蚁的行动       */
/**************************/
void printmSTEPS(int mSTEPS[NOA][STEPS])
{
        int i,j ;

        printf("*mSTEPS\n") ;
        for(i=0;i<NOA;++i)
        {
                for(j=0;j<STEPS;++j)
                printf("%d ",mSTEPS[i][j]) ;
                printf("\n") ;
        }
}

/**************************/
/*    printp()函数        */
/*   显示信息素           */
/**************************/
void printp(double pheromone[2][STEPS])
{
        int i,j ;

        for(i=0;i<2;++i)
        {
                for(j=0;j<STEPS;++j)
                printf("%4.2lf ",pheromone[i][j]) ;
                printf("\n") ;
        }
}

/**************************/
/*    rand1()函数         */
/*返回0~1的实数的随机函数*/
/**************************/
double rand1(void)
{
        /*随机数的计算*/
        return (double)rand()/RAND_MAX ;

}

/****************************/
/*     rand01()函数         */
/*返回0、1的随机函数        */
/****************************/
int rand01(void)
{
        int rnd ;

        /*去除随机数的最大值*/
        while((rnd=rand())==RAND_MAX) ;
        /*计算随机数*/
        return (int)((double)rnd/RAND_MAX*2) ;

}

void dsp_test(void)
{
        int cost[2][STEPS]={/*各步的代价(距离)*/
         {1,1,1,1,1,1,1,1,1,1},
         {5,5,5,5,5,5,5,5,5,5}};
        double pheromone[2][STEPS]={0} ;/*各步的信息素量*/
        int mSTEPS[NOA][STEPS] ;/*蚂蚁走过的过程*/
        int i;/*循环次数的控制*/

        /*随机数的初始化*/
        srand(SEED) ;

        /*最优化的主体*/
        for(i=0;i<ILIMIT;++i)
        {
                /*信息素的状态的输出*/
                printf("%d:\n",i) ;
                printp(pheromone) ;
                /*使蚂蚁步行*/
                walk(cost,pheromone,mSTEPS) ;
                /*更新信息素*/
                update(cost,pheromone,mSTEPS) ;
        }
        /*信息素状态的输出*/
        printf("%d:\n",i) ;
        printp(pheromone) ;
}

楼主:
引用 楼主:
蚁群算法:蚁群算法作为群体智能优化的代表,与全局搜索算法比较具有速度快的特点

...

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处理等领域中运用广泛,在ARM官方提供的CMSIS-NN库中,就包含了卷积神经网络,
本例就是移植官方的例子,在分类器中的运用。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nnexamples_cifar10_parameter.h"
#include "arm_nnexamples_cifar10_weights.h"

#include "arm_nnfunctions.h"
#include "arm_nnexamples_cifar10_inputs.h"

#ifdef _RTE_
#include "RTE_Components.h"
#ifdef RTE_Compiler_EventRecorder
#include "EventRecorder.h"
#endif
#endif

// include the input and weights

static q7_t conv1_wt[CONV1_IM_CH * CONV1_KER_DIM * CONV1_KER_DIM * CONV1_OUT_CH] = CONV1_WT;
static q7_t conv1_bias[CONV1_OUT_CH] = CONV1_BIAS;

static q7_t conv2_wt[CONV2_IM_CH * CONV2_KER_DIM * CONV2_KER_DIM * CONV2_OUT_CH] = CONV2_WT;
static q7_t conv2_bias[CONV2_OUT_CH] = CONV2_BIAS;

static q7_t conv3_wt[CONV3_IM_CH * CONV3_KER_DIM * CONV3_KER_DIM * CONV3_OUT_CH] = CONV3_WT;
static q7_t conv3_bias[CONV3_OUT_CH] = CONV3_BIAS;

static q7_t ip1_wt[IP1_DIM * IP1_OUT] = IP1_WT;
static q7_t ip1_bias[IP1_OUT] = IP1_BIAS;

/* Here the image_data should be the raw uint8 type RGB image in [RGB, RGB, RGB ... RGB] format */
uint8_t   image_data[CONV1_IM_CH * CONV1_IM_DIM * CONV1_IM_DIM] = IMG_DATA;
q7_t      output_data[IP1_OUT];

//vector buffer: max(im2col buffer,average pool buffer, fully connected buffer)
q7_t      col_buffer[2 * 5 * 5 * 32 * 2];

q7_t      scratch_buffer[32 * 32 * 10 * 4];

void dsp_test(void)
{

#ifdef RTE_Compiler_EventRecorder
  EventRecorderInitialize (EventRecordAll, 1);  // initialize and start Event Recorder
  #endif

  printf("start execution\n");
  /* start the execution */

  q7_t     *img_buffer1 = scratch_buffer;
  q7_t     *img_buffer2 = img_buffer1 + 32 * 32 * 32;

  /* input pre-processing */
  int mean_data[3] = INPUT_MEAN_SHIFT;
  unsigned int scale_data[3] = INPUT_RIGHT_SHIFT;
  for (int i=0;i<32*32*3; i+=3) {
    img_buffer2[i] =   (q7_t)__SSAT( ((((int)image_data[i]   - mean_data[0])<<7) + (0x1<<(scale_data[0]-1)))
                             >> scale_data[0], 8);
    img_buffer2[i+1] = (q7_t)__SSAT( ((((int)image_data[i+1] - mean_data[1])<<7) + (0x1<<(scale_data[1]-1)))
                             >> scale_data[1], 8);
    img_buffer2[i+2] = (q7_t)__SSAT( ((((int)image_data[i+2] - mean_data[2])<<7) + (0x1<<(scale_data[2]-1)))
                             >> scale_data[2], 8);
  }

  // conv1 img_buffer2 -> img_buffer1
  arm_convolve_HWC_q7_RGB(img_buffer2, CONV1_IM_DIM, CONV1_IM_CH, conv1_wt, CONV1_OUT_CH, CONV1_KER_DIM, CONV1_PADDING,
                          CONV1_STRIDE, conv1_bias, CONV1_BIAS_LSHIFT, CONV1_OUT_RSHIFT, img_buffer1, CONV1_OUT_DIM,
                          (q15_t *) col_buffer, NULL);

  arm_relu_q7(img_buffer1, CONV1_OUT_DIM * CONV1_OUT_DIM * CONV1_OUT_CH);

  // pool1 img_buffer1 -> img_buffer2
  arm_maxpool_q7_HWC(img_buffer1, CONV1_OUT_DIM, CONV1_OUT_CH, POOL1_KER_DIM,
                     POOL1_PADDING, POOL1_STRIDE, POOL1_OUT_DIM, NULL, img_buffer2);

  // conv2 img_buffer2 -> img_buffer1
  arm_convolve_HWC_q7_fast(img_buffer2, CONV2_IM_DIM, CONV2_IM_CH, conv2_wt, CONV2_OUT_CH, CONV2_KER_DIM,
                           CONV2_PADDING, CONV2_STRIDE, conv2_bias, CONV2_BIAS_LSHIFT, CONV2_OUT_RSHIFT, img_buffer1,
                           CONV2_OUT_DIM, (q15_t *) col_buffer, NULL);

  arm_relu_q7(img_buffer1, CONV2_OUT_DIM * CONV2_OUT_DIM * CONV2_OUT_CH);

  // pool2 img_buffer1 -> img_buffer2
  arm_maxpool_q7_HWC(img_buffer1, CONV2_OUT_DIM, CONV2_OUT_CH, POOL2_KER_DIM,
                     POOL2_PADDING, POOL2_STRIDE, POOL2_OUT_DIM, col_buffer, img_buffer2);

// conv3 img_buffer2 -> img_buffer1
  arm_convolve_HWC_q7_fast(img_buffer2, CONV3_IM_DIM, CONV3_IM_CH, conv3_wt, CONV3_OUT_CH, CONV3_KER_DIM,
                           CONV3_PADDING, CONV3_STRIDE, conv3_bias, CONV3_BIAS_LSHIFT, CONV3_OUT_RSHIFT, img_buffer1,
                           CONV3_OUT_DIM, (q15_t *) col_buffer, NULL);

  arm_relu_q7(img_buffer1, CONV3_OUT_DIM * CONV3_OUT_DIM * CONV3_OUT_CH);

  // pool3 img_buffer-> img_buffer2
  arm_maxpool_q7_HWC(img_buffer1, CONV3_OUT_DIM, CONV3_OUT_CH, POOL3_KER_DIM,
                     POOL3_PADDING, POOL3_STRIDE, POOL3_OUT_DIM, col_buffer, img_buffer2);

  arm_fully_connected_q7_opt(img_buffer2, ip1_wt, IP1_DIM, IP1_OUT, IP1_BIAS_LSHIFT, IP1_OUT_RSHIFT, ip1_bias,
                             output_data, (q15_t *) img_buffer1);

  arm_softmax_q7(output_data, 10, output_data);

  for (int i = 0; i < 10; i++)
  {
      printf("%d: %d\n", i, output_data[i]);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处理等领域中运用广泛,在ARM官方提供的CMSIS-NN库中,就包含了卷积神 ...

遗传算法:遗传算法也是一种优化算法,模拟背包问题,寻求最优解
/* Include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imits.h>

/*符号常数的定义*/
#define MAXVALUE 100 /*重量和价值的最大值*/
#define N 30 /*行李个数*/
#define WEIGHTLIMIT (N*MAXVALUE/4) /*重量限制*/
#define POOLSIZE 30 /*染色体个数*/
#define LASTG 50    /*终止后代*/
#define MRATE 0.01  /*突变的概率*/
#define SEED 32767    /*随机数的seed*/
#define YES 1   /*yes对应的整数值*/
#define NO 0    /*no对应的整数值*/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initparcel();/*行李的初始化*/
int evalfit(int gene[]) ; /*计算适应度*/
void mating(int pool[POOLSIZE][N]
        ,int ngpool[POOLSIZE*2][N]) ; /*交叉*/
void mutation(int ngpool[POOLSIZE*2][N]) ; /*突变*/
void printp(int pool[POOLSIZE][N]) ; /*输出结果*/
void initpool(int pool[POOLSIZE][N]) ;
/*生成初始染色体集合*/
int rndn() ; /*生成n之下的随机数   */
int notval(int v) ;/*真值的反转*/
int selectp(int roulette[POOLSIZE],int totalfitness) ;
/*选择父代*/
void crossing(int m[],int p[],int c1[],int c2[]) ;
/* 两个特定染色体的交叉 */
void selectng(int ngpool[POOLSIZE*2][N]
        ,int pool[POOLSIZE][N]) ;/*选择下一代*/

/*全局变量(行李数据)*/
int parcel[N][2] =
{
        {65,27},
        {39,82},
        {9,85},
        {72,71},
        {87,91},
        {91,28},
        {34,92},
        {58,79},
        {3,27},
        {12,82},
        {92,15},
        {39,49},
        {83,54},
        {76,43},
        {6,26},
        {77,2},
        {68,6},
        {24,60},
        {60,47},
        {6,40},
        {91,58},
        {44,68},
        {50,33},
        {91,92},
        {57,62},
        {97,49},
        {96,68},
        {39,77},
        {89,6},
        {24,97}
};/*行李*/

/****************************/
/*      initparcel()函数    */
/*      行李的初始化        */
/****************************/
void initparcel()
{
//        int i=0 ;
//        while((i<N) &&
//                (scanf("%d %d",&parcel[i][0],&parcel[i][1])
//                        !=EOF)){
//                ++i ;
//        }

}

/************************/
/*   selectng()函数     */
/*   选择下一代         */
/************************/
void selectng(int ngpool[POOLSIZE*2][N]
        ,int pool[POOLSIZE][N])
{
        int i,j,c ;/* 循环控制参数 */
        int totalfitness=0 ;/*适应度的总计值*/
        int roulette[POOLSIZE*2] ;/*存放适应度*/
        int ball ;/* 球(选择位置的数值)*/
        int acc=0 ;/*适应度的累积值*/

        /*循环进行选择*/
        for(i=0;i<POOLSIZE;++i){
                /* 生成轮盘 */
                totalfitness=0 ;
                for(c=0;c<POOLSIZE*2;++c){
                        roulette[c]=evalfit(ngpool[c]) ;
                        /*计算适应度的总计值*/
                        totalfitness+=roulette[c] ;
                }
                /*选择一个染色体*/
                ball=rndn(totalfitness) ;
                acc=0 ;
                for(c=0;c<POOLSIZE*2;++c){
                        acc+=roulette[c] ;/*累积评价值*/
                        if(acc>ball) break ;/*对应的基因*/
                }

                /*染色体的复制*/
                for(j=0;j<N;++j){
                        pool[i][j]=ngpool[c][j] ;
                }
        }
}

/************************/
/*   selectp()函数      */
/*    父代的选择        */
/************************/
int selectp(int roulette[POOLSIZE],int totalfitness)
{
        int i ;/* 循环的控制变量 */
        int ball ;/* 球(选择位置的数值)*/
        int acc=0 ;/*评价值的累积值*/

        ball=rndn(totalfitness) ;
        for(i=0;i<POOLSIZE;++i){
                acc+=roulette[i] ;/*评价值的累积*/
                if(acc>ball) break ;/*对应的基因*/
        }
        return i ;
}

/************************/
/*   mating()函数       */
/*        交叉          */
/************************/
void mating(int pool[POOLSIZE][N]
        ,int ngpool[POOLSIZE*2][N])
{
        int i ;/* 循环的控制变量 */
        int totalfitness=0 ;/*评价值的总计值*/
        int roulette[POOLSIZE] ;/*存放评价值*/
        int mama,papa ;/*父代的基因的号码*/

        /* 生成轮盘 */
        for(i=0;i<POOLSIZE;++i){
                roulette[i]=evalfit(pool[i]) ;
                /* 计算评价值的总计值*/
                totalfitness+=roulette[i] ;
        }

        /*选择和交叉的循环*/
        for(i=0;i<POOLSIZE;++i){
                do{/*父代的选择*/
                        mama=selectp(roulette,totalfitness) ;
                        papa=selectp(roulette,totalfitness) ;
                }while(mama==papa) ;/*删除重复的*/

                /*特定2染色体的交叉*/
                crossing(pool[mama],pool[papa]
                        ,ngpool[i*2],ngpool[i*2+1])  ;
        }
}

/************************/
/*  crossing()函数      */
/* 特定2染色体的交叉    */
/************************/
void crossing(int m[],int p[],int c1[],int c2[])
{
        int j ;/* 循环控制变量 */
        int cp ;/*交叉的点*/

        /*确定交叉点*/
        cp =rndn(N) ;

        /*复制前半部分*/
        for(j=0;j<cp;++j){
                c1[j]=m[j] ;
                c2[j]=p[j] ;
        }
        /*复制后半部分*/
        for(;j<N;++j){
                c2[j]=m[j] ;
                c1[j]=p[j] ;
        }
}

/************************/
/*   evalfit()函数      */
/*   计算评价值         */
/************************/
int evalfit(int g[])
{
        int pos ;/*指定基因位点*/
        int value=0 ;/*评价值*/
        int weight=0 ;/*重量*/

        /*调查各个基因位点计算重量和评价值*/
        for(pos=0;pos<N;++pos){
                weight+=parcel[pos][0]*g[pos] ;
                value+=parcel[pos][1]*g[pos] ;
        }
        /*致死基因的处理*/
        if(weight>=WEIGHTLIMIT) value=0 ;
        return value;

}

/***********************/
/*   printp()函数      */
/*   输出结果          */
/***********************/
void printp(int pool[POOLSIZE][N])
{
        int i,j ;/* 循环的控制变量 */
        int fitness ;/* 评价值 */
        double totalfitness=0 ;/* 评价值的总计值 */
        int elite,bestfit=0 ;/*精英基因的处理用变量*/

        for(i=0;i<POOLSIZE;++i){
                for(j=0;j<N;++j)
                        printf("%1d",pool[i][j]) ;
                fitness=evalfit(pool[i]) ;
                printf("\t%d\n",fitness) ;
                if(fitness>bestfit){/*精英解*/
                        bestfit=fitness ;
                        elite=i ;
                }
                totalfitness+=fitness ;
        }
        /*输出精英解的评价值*/
        printf("%d\t%d \t",elite,bestfit) ;
        /*输出平均评价值*/
        printf("%lf\n",totalfitness/POOLSIZE) ;
}

/***********************/
/*   initpool()函数    */
/*   生成初始染色体集合*/
/***********************/
void initpool(int pool[POOLSIZE][N])
{
        int i,j ;/* 循环控制变量 */

        for(i=0;i<POOLSIZE;++i)
                for(j=0;j<N;++j)
                        pool[i][j]=rndn(2) ;
}

/************************/
/*     rndn()函数       */
/*    n以下随机数的生成 */
/************************/
int rndn(int l)
{
        int rndno ;/*生成的随机数*/

        while((rndno=((double)rand()/RAND_MAX)*l)==l) ;

        return rndno;
}

/***********************/
/*   mutation()函数    */
/*   突变              */
/***********************/
void mutation(int ngpool[POOLSIZE*2][N])
{
        int i,j ;/* 循环的控制变量 */

        for(i=0;i<POOLSIZE*2;++i)
                for(j=0;j<N;++j)
                        if((double)rndn(100)/100.0<=MRATE)
                                /*反转的突变*/
                                ngpool[i][j]=notval(ngpool[i][j]) ;

}

/************************/
/*   notval()函数       */
/*   真值的反转         */
/************************/
int notval(int v)
{
        if(v==YES) return NO ;
        else return YES ;
}

int pool[POOLSIZE][N] ; /*染色体集合*/
int ngpool[POOLSIZE*2][N] ; /*下一代染色体集合*/
int generation;/* 现在的代数 */

void dsp_test(void)
{

        /*随机数的初始化*/
        srand(SEED) ;

//        /*行李的初始化*/
//        initparcel() ;

        /*生成初始染色体集合*/
        initpool(pool) ;

        /*循环直至终止子代*/
        for(generation=0;generation<LASTG;++generation){
                printf("%d代数\n",generation) ;
                mating(pool,ngpool) ;/*交叉*/
                mutation(ngpool) ;/*突变*/
                selectng(ngpool,pool) ;/*选择下一子代*/
                printp(pool) ;/*输出结果*/
        }
}

楼主:
引用 楼主:
遗传算法:遗传算法也是一种优化算法,模拟背包问题,寻求最优解

1、卡尔曼滤波:卡尔曼滤波在数据采集中运用广泛,在数据波动的情况下获得真实值。
#include "dsp_test.h"
#include "systick.h"

#define Kk_calc(x,y)    (x)/(x+y)

type_KalmanFilter k;

float RandomNumGenerator(int base, int range)
{
        float k = 0.0;
        float randomNum = 0.0;

        k = 2 * range * 10;

        randomNum = rand() % (int)k;

        k = base - range + (randomNum / 10);
        return k;
}

//Kalman初始化
void Kalman_Init(type_KalmanFilter* kalmanFilter, float FirstMeaValue, float E_mea, float FirstEstValue, float E_est)
{
        kalmanFilter->x_est = FirstEstValue;
        kalmanFilter->x_mea = FirstMeaValue;
        kalmanFilter->e_est = E_est;
        kalmanFilter->e_mea = E_mea;
        kalmanFilter->Kk = Kk_calc(kalmanFilter->e_est, kalmanFilter->e_mea);
}

//Kalman更新
void Kalman_Update(type_KalmanFilter* kalmanFilter, float newMeaValue)
{
        float temp = kalmanFilter->e_est;
        kalmanFilter->x_est = kalmanFilter->x_est + kalmanFilter->Kk * (newMeaValue - kalmanFilter->x_est);
        kalmanFilter->x_mea = newMeaValue;
        kalmanFilter->Kk = Kk_calc(kalmanFilter->e_est, kalmanFilter->e_mea);
        kalmanFilter->e_est = (1 - kalmanFilter->Kk) * temp;
}

void ad_da_init(void)
{
        //时钟配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12);

        //接口配置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IN,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AIN,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ADC输入配置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ADC_DATAALIGN_RIGHT);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1);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0,ADC_CHANNEL_6,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ADC_REGULAR_CHANNEL,DISABLE);

        adc_enable(ADC0);
        delay_ms(1);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DAC输出配置
        dac_trigger_source_config(DAC0,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trigger_enable(DAC0);
        dac_wave_mode_config(DAC0,DAC_WAVE_DISABLE);
        dac_output_buffer_enable(DAC0);

        dac_enable(DAC0);
        dac_data_set(DAC0, DAC_ALIGN_12B_R, (u16)1024);
    da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DAC0);

        //Kalman初始化
        Kalman_Init(&k, 1024, 2, 1024, 2);
}

void dsp_test(void)
{
        u16 adc_get=0;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ADC_REGULAR_CHANNEL);
        if(adc_flag_get(ADC0,ADC_FLAG_EOC))
        {
                adc_flag_clear(ADC0,ADC_FLAG_EOC);
                adc_get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Kalman_Update(&k,adc_get);
        }

        printf("%d        %f        %f\r\n",adc_get,k.x_mea,k.x_est);
}

楼主:
引用 楼主:
1、卡尔曼滤波:卡尔曼滤波在数据采集中运用广泛,在数据波动的情况下获得真实值。
...

1、线性回归:线性回归作为最简单的机器学习
#include "dsp_test.h"

float data_x[12]={187.1,179.5,157.0,197.0,239.4,217.8,227.1,233.4,242.0,251.9,230.0,271.8};
float data_y[12]={25.4,22.8,20.6,21.8,32.4,24.4,29.3,27.9,27.8,34.2,29.2,30.0};

//求线性回归方程:Y=ax+b
//dada_x数组:X;
//data_y数组:Y;
//length:数据个数;
//a,b:返回回归系数
//返回值:无
void LinearRegression(        float *data_x,
                                                float *data_y,
                                                u16 length,
                                                float *a,
                                                float *b)
{
        u16 i=0;
        float sum_x=0.,sum_y=0.;
        float mean_x=0.,mean_y=0.;
        float Lxy=0.,Lxx=0.;

        //分别求和
        for(i=0;i<length;i++)
        {
                sum_x+=data_x[i];
                sum_y+=data_y[i];
        }

        //取平均
        mean_x=sum_x/length;
        mean_y=sum_y/length;

        //计算分母和分子
        for ( i=0; i!=length; i++)
        {
                Lxy += (data_x[i] - mean_x) * (data_y[i] - mean_y);
                Lxx += (data_x[i] - mean_x) * (data_x[i] - mean_x);
        }

        //计算回归系数
        *a=Lxy/Lxx;
        *b=mean_y-(*a)*mean_x;
}

void dsp_test(void)
{
        float a=0.,b=0.;
        LinearRegression(data_x,data_y,12,&a,&b);
        printf("%f        %f\r\n",a,b);
}

网友A:
MCU还能玩神经网络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还能玩神经网络计算?

可以的,,ARM官方提供的CMSIS-NN库,就是针对cortex-M 和cortex-A CPU的,,

网友B:
楼主玩得很全面,佩服

网友C:
大佬请受小弟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得很全面,佩服

学习一下,,,

楼主:
你们才是真的大佬

网友D(2023-02-02):
概念定义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项将声音、图片、视频等模拟信息转化处理成数字信息的技术,简称为 DSP。

网友E:
数字信号处理是对声音、图片、视频等信息处理完成后,重新转变成模拟信息输出

网友F: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提高信号处理质量,具有及时性、快速性和准确性

网友G:
传统测量仪表和测试仪器所使用的单片机已被数字信号处理产品取代

网友H:
数字信号处理具有成本低、传输快、数据转换灵活精确、设备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等诸多特点

网友I:
在信息网络领域,数字化的网络信息产品统统属于信息产品,是网络化和数字化社会的一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概念定义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项将声音、图片、视频等模拟信息转化处理成数字信息的技术,简称为 DSP。 ...

ARM官方在不断完善他们的DSP库,,越来越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信号处理是对声音、图片、视频等信息处理完成后,重新转变成模拟信息输出 ...

ARM官方提供很多的DSP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可以提高信号处理质量,具有及时性、快速性和准确性

大佬,普及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统测量仪表和测试仪器所使用的单片机已被数字信号处理产品取代

是的,,传统的单片机也赋能新的数字信号处理功能

楼主(2023-03-31):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我是GD代理有需要可以合作和交流13242085214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GD代理有需要可以合作和交流13242085214

有需要的话可以的

加个VX吧

网友K:
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属于偏机器学习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属于偏机器学习领域

是的,,不过ARM官方把它放在CMSIS-DSP库里,,

网友L:
神经网络计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