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 HK32F030MF4P6 手册上的最低电流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23-01-03):
手册上的数字是
Run 模式 HCLK = HSI(32 MHz), Flash 读取 1 个等待周期,APB 时钟使能。2.572 2.599 2.704 mA
Run 模式 HCLK =HSI(32 MHz), Flash 读取 1 个等待周 APB 时钟禁止使能  2.326 2.338 2.501 mA
Sleep 模式 HCLK = HSI(32 MHz),APB 时钟禁止使能。 1.097 1.197 1.477 mA
Deep Sleep 模式 HCLK = HSI(32 MHz),APB 时钟禁止使能。 0.548 0.613 0.728 mA

实际测试值, pin脚不连接任何外设 Real consumptions, nothing connected to any pin:
- 5mA@32MHz
- Holding nRST low: 1.2mA

请问手册上的值是怎样测出来的? 实际测试远达不到那么低

网友A:
对应模式下,关闭所有不用的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模式下,关闭所有不用的外设。

那就选第一个吧
Run 模式 HCLK = HSI(32 MHz), Flash 读取 1 个等待周期,APB 时钟使能。2.572 2.599 2.704 mA

麻烦给一个能达到这个指标的测试代码?

网友B(2023-03-07):
最低电流如何测得?那肯定是有专用的测试工具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关闭不用的外设去测试的

网友D:
这个没见过如何测试的,但是肯定是有一套执行标准的

网友E:
把其他外设都关闭掉,而且只测试一个MCU,外围电路都尽量简化,就可以了

网友F:
测试低功耗还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呢,属实不好测试

网友G:
它这个测试估计是通过芯片的低功耗测试工具测的吧

网友H:
一般给你数据的时候,都会在底部写,以什么条件下测得的数据吧

网友I: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问他们是如何进行测试的

网友J:
有很多我们做低功耗的时候,只能比官方测试的数据高,不会比其低的

网友K:
关闭所有外设呗,不然功耗咋能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