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读芯片flash数据

楼主(2023-01-03):
没有找到相关寄存器

网友A:
看芯片参考手册描述

网友B:
读Flahs直接用指针读,不需要寄存器。
uint32_t data;
data = *((uint32_t*)0x08001000);

网友C(2024-03-08):
定义成数值常量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unsigned char code  arry[] = {1,1,2,2,3,3,4,5,5 ......};

使用的时候,比如 arry[3]就是你要的数,
但不能位于“=“左边,不可以程序中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