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

楼主(2023-01-03):
请问这里为什么还要加个三极管,已经有了稳压二极管,电压已经稳定了,再加一个三极管不是多余吗?

@王栋春 :这是标准的稳压电路啊
@zlf1208 :能具体说说看吗?有坛友认为是功率匹配作用,不知这种说法正确吗?
减小纹波

网友A:
射极跟随器,可以扩展稳压二极管的带负载电流。

是不是有功率匹配的因素?

网友B:
22.深入浅出:稳压电路——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大学华成英主讲

https://blog.csdn.net/Hardware_harder/article/details/105691427

网友C:
三极管是为稳压二极管扩流的。如果仅仅用稳压二极管,则最大输出电流与最小输出电流之差不能大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经三极管扩流以后,最大的输出电流仅受三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和耗散功率限制。

@zlf1208 :说三极管起扩流作用,是相对于楼主疑问,“为什么不只用稳压二极管稳压”而说的。我当然知道这个是一个稳压电路,最大输出电流最终还要受变压器线圈的输出能力和所串联的电阻的限制。如果没有三极管,32V/1W的稳压二极管,最大工作电流不能超过31mA。如果限定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为2mA,则不用三极管,整个电源,最大与最小输出电流之差将小于29mA。
三极管不能实现扩流,这个电路的电流受C1中储存的能量(即电容的容量)和允许电压跌落幅度的限制,与三极管没有关系。圈圈中的电路是标准的稳压电路,用于改善输出纹波,即C2二端的纹波会比C1二端的纹波小很多。
收到谢谢。

网友D:
三极管用作可变电阻

@王栋春 :工作原理见我的回复。
请具体说明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D:
齐纳管可以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基准电压,三极管输出就是这个基准电压减去Vbe,如果负载变化不大,可以认为Vbe基本不变,如果三极管Vc能保证足够高,就可以保证输出基本稳定。Vc上的电压变化对输出的影响被抑制,这样看起来三极管就像一个随Vc变化的电阻,吸收了Vc的变化。跟LDO的调节原理一致,去世齐纳管最好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E:
三极管扩流的,当电流比较大是,就需要。比如输出100mA,单个稳压二极管就困难了,而三极管轻松实现。

网友C:
该电路工作过程表述如图:

设:三极管的β值为100;电路原有的输出电流为i0=300mA;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为i2=15mA,则:

发射结电流i3=i0/β=300/100=3mA;
电流(U1-32)/R=i1=i2+i3=15+3=18mA
输出电压U0=32V-0.7V=31.3V。

如果输出电流需要增大到600mA,系统输入电压U1能维持不变,则:
R上的电流i1将不变,仍然为(U1-32)/R
i3=600/100=6mA;
i2=i1-i3=18-6=12mA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由15mA减少到12mA,减少了3mA,其稳压值应该极少变化,可以认为会继续保持32V,所以系统的输出电压仍然保持31.3V不变。

同理如果输出电流需要减小到100mA,则:
i3=100/100=1mA;
i2=i1-i3=18-1=17mA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由15mA增加到17mA,增加了2mA,也会继续保持32V,所以系统的输出电压仍然保持31.3V不变。

综上所述,既使该电路输出电流变化极大,因三极管的存在,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变化也会较小,仅为输出电流变化量的1/β。所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基本不变,系统即能保证输出31.3V的稳定电压。

以上稳压实施的前提是:
1、变压器的输出能力要保证不拖累稳压系统;
2、忽略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在不同的发射结电流情况下的微小变化;
3、忽略稳压二极管在工作电流不同情况下的微小变化。

多谢坛友赐教!

网友F:
提供更大的电流而已!

建议坛友看一下楼上坛友的回复,本人认为其分析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