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连接USB后直接进入DFU模式

楼主(2023-01-04):
画了个板子,用了STM32G0B1,连接USB时直接进入了DFU模式,烧录什么软件都一样,之后用DfuSeDemo退出DFU模式才能正常使用,但是不连接USB,电源供电又是正常的,看了一下BOOT0引脚接地也一样会进入DFU模式,求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23-02-27):
你先看看电路设计吧,是不是有啥问题啊

网友B:
按理来说,就接入USB,如果固件不是DFU的,应该也不会进入到DFU模式吧

网友C:
话说,进入到DFU模式需要什么操作?是要修改BOOT吧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路吧,跟正常官方的开发板对照一下,尤其是USB部分

网友E:
没研究过DFU模式,但是我觉得应该是USB枚举成DFU设备了吧

网友F:
你可以烧录个简单的点灯demo,插上USB也是DFU模式吗?

网友G:
正常来说不应该啊,DFU不是要按住boot,也就是将BOOT0设置一下才行么

网友H:
你看看你的boot0和boot1的状态吧,也许是它俩导致你设备频繁进入DFU模式

网友I:
你还是看看电路吧,我个人觉得还是电路有点不对劲导致的

网友J:
你随便烧录个程序也会进入到DFU模式是吧,正常来说不会这样

网友K(2024-05-0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L: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M: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N: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O: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P: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Q: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R: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S: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