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详解分压电路的特点、原理

楼主(2023-01-04):
“分压电路输出的信号电压要送到下一级电路中,理论上分压电路的下一级电路输入瑞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端,但是识图中用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差,因为有时分析出下一级电路的输入端比较困难,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简便的方法进行分析:找出分压电路中的所有元器件,从地线向上端分析,发现某元器件与分压电路之外的其他电路相连时,这一连接点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端,这一点的电压就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电压。

分压电路是指当电流表和其相连电阻连接时起到分压效果,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压电路是什么意思,分压电路的原理。

一、分压电路是什么意思

分压电路在电子电路中很常见,应用广泛,掌握分压的工作原理及分压电路的变形电路,对分析许多电子电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分压就是分担电压的意思,分压电路就是串联电路。

当电流表和其相连电阻连接时起到分压效果,此时用外接(电流表内阻一般不足一欧,但如果于其相连的电阻也只有几欧那就起分压效果了),如相连电阻有几十欧以上,就可以忽略电流表的分压效果,用内接。

分压电路的特点:

1、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2、串联电路两端的总电压等于电路中,各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之和;

3、串联电路总电阻等于各串联导体电阻之和;

4、串联电路电压的分配跟电阻成正比。

二、分压电路的原理

分压原理,指的是在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的电流相等,各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等于电路总电压。分压原理的公式为R1:R2=U1:U2。在并联电路中分流。

串联分压的原理:在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的电流相等,各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等于电路总电压。可知每个电阻上的电压小于电路总电压,故串联电阻分压。

并联分流的原理:在并联电路中,各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各电阻上的电流之和等于总电流(干路电流)。可知每个电阻上的电流小于总电流(干路电流),故并联电阻分流。

分析分压电路的关键点有两个:

(1)找出输入端。需要分析输入信号电压从哪里输入到分压电路上,具体的输入电流回路如何。电路分析中确定输入信号电流回路的方法是这样:从信号电压的输入端出发,沿至少两个元器件(不一定非要是电阻器)到达地线。

(2)找出输出端,即输出电压取自于电路的哪个端点。

分压电路输出的信号电压要送到下一级电路中,理论上分压电路的下一级电路输入瑞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端,但是识图中用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差,因为有时分析出下一级电路的输入端比较困难,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简便的方法进行分析:找出分压电路中的所有元器件,从地线向上端分析,发现某元器件与分压电路之外的其他电路相连时,这一连接点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端,这一点的电压就是分压电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分压原理,指的是在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的电流相等,各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等于电路总电压。

网友B:
在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上的电流相等,各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等于电路总电压。可知每个电阻上的电压小于电路总电压,故串联电阻分压。

网友C:
在并联电路中,各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各电阻上的电流之和等于总电流(干路电流)。可知每个电阻上的电流小于总电流(干路电流),故并联电阻分流

网友D:
若需求被测电阻R两头电压改动方案较大,或需求从零开端连读可调电压,应选的分压电路

网友E:
光电倍增管分压电路常见的高压分压电路依据其用途的不同往往分为电阻型、组合型两种

网友F:
光电倍增管阴极与阳极之间的分压最常见的就是电阻分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