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原创】建立嵌入式的工程模板

楼主:
在进行嵌入式学习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底层代码官方都是提供的,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使用就好了,所以今天一起来学习下如何建立工程模板。

首先我们找到官方提供的固件库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建立我们的模板,这里我将新建文件夹命名为“嵌入式工程模板”。

打开我们新建的文件夹,在里面新建六个文件。

其中DOC文件夹主要是用来放置我们对代码的注释;Libraries文件夹用户来存放一些库函数,这些库函数我们将从固件库里剪切;Listing用来放置编译时产生的列表函数;Output文件夹用来放置工程产生的输出文件;Project文件夹是我们的工程文件夹;User文件夹是用户文件夹,我们将我们做的源文件、头文件放置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些文件夹中添加内容。

DOC文件可以新建一个文本文档,用来存放一些注释性的内容,在这里我将它命名为“readme”。Libraries文件夹中的库函数需要我们从固件库中找到。首先打开固件库中的同名文件;

我们先看第一个文件夹,其中的CM3文件夹是对我们有用的,打开CM3文件夹,

第一个文件夹中的内容是全部都需要的,我们直接复制到自己建立的Libraries文件中,然后点开第二个文件夹,

找到图中文件,全部复制到自己建立的Libraries文件中。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打开固件时的文件。

这次我们打开第二个文件,

在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文件中有inc 源文件,src头文件都是我们需要的,

重复上面的步骤,直接复制到自己建立的Libraries文件中,此时我们模板中的Libraries文件就建好了。

然后就是Listing文件夹和Output文件夹,由于这两个文件都是在工程编译的时候自动产生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不用管;Project工程文件夹是在我们建工程时添加的,现在也可以是空白。还有我们的User文件夹,需要我们打开固件库的Project文件夹;

打开Template模板文件夹,将图中选中的三个复制到User文件夹中;

此时的User文件还需要我们新建一个主函数文件;

这样我们就将工程模板需要的六个文件夹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Keil软件,建立新工程去运用这些文件了。

配置魔术棒选项卡  仿真器配置 选择 CPU型号

网友A(2023-02-01):
搭建工程基本模板,除过移植官方提供的相关文件外,另一个关键点是编写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编写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中的关键是看懂相关芯片的时钟树。

网友B:
模板搭建完成后,需要编写一个测试用例进行模板测试,使用简单的跑马灯即可

网友C:
自己编写的源文件中头文件包含的顺序不同 会导致程序的报错吗

网友D:
如何区分嵌入式的工程模板和普通的模板呢

网友E:
相关头文件需要用户手动复制到相关位置吗

网友F:
现在的条件下 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工具来生成这个模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