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CB 芯片被锁,该如何解锁

楼主(2023-01-04):
在调试GD32C103CB的时候,不小心把芯片给锁死了。现在无法连接,无法调试。

求大佬帮助

网友A:
你是操作了什么锁死的?如果是代码修改了GPIO,禁用了jtag/swd仿真接口的话,把boot0和boot1接高,应该就能连上仿真器,然后把flash擦除一下,再把boot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实在不行找官方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