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Window下运行C语言程序

楼主(2023-01-04):
Windows下的编程工具使用 VC 6.0,下面讲解如何在VC 6.0下运行上节的“Hello, world”程序。

  1) 新建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工程

  打开VC6.0,在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 新建”,或者 Ctrl+N,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切换到“工程”选项卡,选择“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填写工程名称和路径,点击“确定”,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询问类型,这里选择“一个空工程”,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定”完成创建。

  “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是控制台应用程序,这样的程序类似 doc 或 cmd,没有漂亮的界面,可以显示字符。

楼主:
2) 新建C源文件

  在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 新建”,或者 Ctrl+N,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切换到“文件”选项卡,选择“C++ Source File”,填写文件名,点击确定完成。

  该步骤是向刚才创建的工程添加源文件;C语言源文件一般以 .c 为后缀。

  3) 编写C语言代码

  在工作空间中可以看到刚才创建的工程和源文件,入下图所示:

  双击 hello.c,进入编辑界面,输入例1-1中的代码。

楼主:
4) 编译并运行代码

  C语言源代码,必要要经过编译、组建(也被称为“链接”)和运行才能看到输出结果:

  编译将C语言代码“翻译”成机器码(这里暂时可以理解成0和1序列)。

  组建将工程所需的所有资源集合到一起,最终生成 .exe文件。

  运行就是执行 .exe 程序,和运行其他程序一样,双击即可。

  编译、组建、运行的功能可以在“组建”中找到,如下图所示:

对于初学者,最常用的是运行按钮  ,编写完代码,一次点击就可以看到输出结果。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F7(编译)、F7(组建)、Ctrl+F5(运行)。

刚才我们已经编写了源代码,保存后,点击运行按钮  或 Ctrl+F5,如果程序正确,可以看到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恭喜你,你已经完成了第一个C语言程序,越过了第一道障碍。

  注意:编译生成的 .exe 文件在工程目录下的Debug文件夹内。以上面的工程为例,路径为 E:\cDemo,打开看到有一个Debug文件夹,进入可以看到 cDemo.exe。

  如果你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遇到错误,请查看VC6.0使用教程,已经解决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在C-Free中运行C语言程序更加简单,无需创建工程,可以单独运行一个C源文件,这里不再赘述,方法与VC6.0类似。

  两个练习

  请大家再运行下面两个程序,体会一下C语言的结构。这两个例子大家无需理解,能够运行出正确的结果就成功了。

  【例1-2】输出1+2+3+...+99+100的值。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stdio.h>  // 包含stdio.h头文件
  • int main(){
  •     int i, total=0;  // 声明两个整型变量
  •     /* for语句用来循环
  •       i的起始值为 1,每循环一次加 1,i>100 时退出循环 */
  •     for(i=1; i<=100; i++){
  •         total+=i;  // 加法运算,也可以写作 total=total+i
  •     }
  •     printf("1+2+3+...+99+100=%d\n", total);  // 将total以整数形式输出
  •     return 0;
  • }
  • <p>
  •       【例1-3】输出两个整数中较大的数。
  • </p>
  • <pre name="code" class="c">#include<stdio.h>  // 包含stdio.h头文件
  • int max(int, int);  // 函数声明
  • int main(){
  •     int a, b;  // 声明两个整型变量
  •     printf("Input two integers: ");  // 以空格为分隔
  •     scanf("%d %d", &a, &b);  // 将输入的两个整数分别赋值给a, b
  •     // 以整数形式输出最大值, a, b为实际参数(实参)
  •     printf("The max integer is %d.\n", max(a, b));
  •     return 0;
  • }
  • // 函数定义
  • int max(int num1, int num2){  // num1, num2为形式参数(形参)
  •     if(num1>num2){  // 如果num1大于num2
  •         return num1;  // 返回num1并结束max函数
  •     }else{  // 如果num2大于num1
  •         return num2;  // 返回num2并结束max函数
  •     }
  • }</pre>
  • <p>
  • </p>
  •

网友A:
都2023了,还在用VC6.0?

网友B:
感觉vc不好安装 还有其他软件可以使用吗

网友C:
我们在练习代码的时候如何认为给他一个合适的触发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练习代码的时候如何认为给他一个合适的触发源呢

我都是自己在代码上进行暂时的更改 让它满足相应的条件

网友E:
可以自己编写脚本发送随机事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2023了,还在用VC6.0?

我好想确实也在用vc  您说的2023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G:
毕竟是老牌软件了 界面还是一如既往的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