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4板材的漏电流及小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23-01-04):
目前在做小信号采集方面的产品。目前在论坛学习到关于nA级以下电流的采集漏电流是一个关键因素。目前想咨询几个问题:
1.漏电流是指电源通过PCB板本身的阻抗漏到采样的信号线上么?信号线会漏到地上么?
2.PCB板本身的绝缘阻抗跟距离有关系吗?我通过挖铜的方法能否减小电源对信号线上的漏电流?
3.PCB本身的绝缘阻抗量级是什么水平?
目前主要在做APD的检测。
目前看APD输出的电流范围在1nA~100nA的数量级
前级TIA跨组用了100Mohm电阻,之前在论坛看的好像各位专家做的噪声都很小
而目前用100Mohm的电阻之后,发现电阻的热噪声占据了主要问题。在电阻两端增加跨接几百pF的电容可以改善热噪声,但是相应的响应速率也变慢了。并且噪声还有接近20mV
并且噪声很奇怪,是一个50hz频率的周期信噪声

xch
APD 自身噪声电流谱是多大? 阻抗是多大? 50HZ 噪声都有搞个屁

网友A:
目前PCB测试设备中最严格的指标是250V 100M,单纯PCB本身的绝缘阻抗在10G左右,普通的FR4也差不多,测试线路在排版布局时避免出现平行走线,对地的分布电容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PCB测试设备中最严格的指标是250V 100M,单纯PCB本身的绝缘阻抗在10G左右,普通的FR4也差不多,测试线 ...

目前主要在做APD的检测。
目前看APD输出的电流范围在1nA~100nA的数量级
前级TIA跨组用了100Mohm电阻,之前在论坛看的好像各位专家做的噪声都很小
而目前用100Mohm的电阻之后,发现电阻的热噪声占据了主要问题。在电阻两端增加跨接几百pF的电容可以改善热噪声,但是相应的响应速率也变慢了。并且噪声还有接近20mV
并且噪声很奇怪,是一个50hz频率的周期信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主要在做APD的检测。
目前看APD输出的电流范围在1nA~100nA的数量级
前级TIA跨组用了100Mohm电阻,之 ...

50Hz确实蛮讨厌的,没看到你实际如何搭建的不好乱建议,假如是因为你测试电路中100M耦合进来的,可以考虑把测试电路用金属外壳盖起来看下效果。负反馈这个电阻目前我们用的最大是120K,测试要求不同,但是并电容确实会影响速度,这个我们也在考虑如何解决,看看有没有大神有解决方案,期待ing

网友B:
怎么会用100M那么大电阻呢。IV转换用的跨阻放大器,通常推荐电路不都是T型反馈,用来减小取样电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用100M那么大电阻呢。IV转换用的跨阻放大器,通常推荐电路不都是T型反馈,用来减小取样电阻用的。 ...

之前不知道T型反馈。。。

                      tyw  注

@tyw :前些天也看了一下T型反馈,无论仿真还是上板都验证了一下。感觉T型反馈对Vos特别不友好,因为放大器的虚短关系,在引入T型反馈后,Vos也会放大。看了一下器件,大部分ADI和TI的运放Ib和Vos不可兼得,要小的Vos,就要牺牲带宽和Ib,不太适合当前的产品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用100M那么大电阻呢。IV转换用的跨阻放大器,通常推荐电路不都是T型反馈,用来减小取样电阻用的。 ...

T型反馈网络抑制噪声的电容如何接?没找到相关资料,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实际测试了一下,T型反馈网络电阻确实可以减小,电阻带来的热噪声确实可以显著降低,但是干扰10Khz想要滤除,Cf电容要比原来的大很多,时常数反而变大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T型网络我也仿真看了一下,但是感觉仿真结果,跟板上的结果差异很大。连增益仿真结果和直接板上测出来的值都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型网络我也仿真看了一下,但是感觉仿真结果,跟板上的结果差异很大。连增益仿真结果和直接板上测出来的值 ...

可能你电阻选择不对,我想了一下T型反馈网络对你这个100M电阻确实有很大帮助,可以减小这个电阻来减小本身的热噪声。对前段输入噪声T型反馈放大和正常放大是一致的,想要滤波Cf电容势必会变大,其实整个电路的响应时间也不知道哪个更好,这个我实际电路还没改,明年再试试,希望你再改电路测试时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电阻选择不对,我想了一下T型反馈网络对你这个100M电阻确实有很大帮助,可以减小这个电阻来减小本 ...

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发现我的信号输入为0的时候,T负反馈的运放却有+几百mV的输出,但是单独100M电路却没有。

网友C:

50hz首先考虑电磁屏蔽,周围空间来的干扰就不会很小,探测器腿尽量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型反馈网络抑制噪声的电容如何接?没找到相关资料,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运放输出和“-”输入之间跨接一个电容。IV转换是第一级电路,这个RC滤波仅提供最基础的滤波。要做进一步滤波,你需要在后面加专门的滤波电路。不要都揉到一起,实现不了,或者容易导致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运放输出和“-”输入之间跨接一个电容。IV转换是第一级电路,这个RC滤波仅提供最基础的滤波。要做进 ...

仿真了几次,T型反馈会放大Vos。我要选择Ib小的TIA,Vos基本上都是mV级的,经过T型反馈放大后,完全不可用了呀

网友D:

50Hz会不会是你的电源的问题,像这么小的信号采集,一般都是用的线性电源,可以参考一下音频功放,那里有很多小信号的处理方式,还有就是信号采集建议用交流的方式,避免直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会不会是你的电源的问题,像这么小的信号采集,一般都是用的线性电源,可以参考一下音频功放,那里有很 ...

目前运放用的都是LDO供电,电源的噪声实测都是在10mV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运放用的都是LDO供电,电源的噪声实测都是在10mV以内

不不,你没理解,是用线性电源,而不是开关电源

@binoo7 :LDO就是线性稳压器的英文缩写啊,这还需要百度啥?
@louisluhw :你去百度一下吧
LDO不就是线性电源么

楼主:
目前看主要还是辐射引入的工频干扰,这边对放大部分进行屏蔽之后,干扰得到的明显的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主要还是辐射引入的工频干扰,这边对放大部分进行屏蔽之后,干扰得到的明显的优化 ...

阻抗太高对空间的50Hz确实更加敏感,不是让用T型反馈网络的嘛,那样子阻抗就变小了,没能实现?

网友E(2023-02-12):

1.漏电流是指在一个电路内,通过其阻抗抵抗绝缘,造成小量电流不能如预期那样完全通过设计电路而流入其它部位。在这个案例中,漏电流是指电源通过PCB板的阻抗,从而漏入信号线。信号线本身是不会漏到地上的。
2.绝缘阻抗与距离有关,但是不是完全相关。更准确地说,它与电路中绝缘材料,如绝缘涂层和绝缘壳体的质量有关,也与电路的布局和PCB板的厚度和尺寸有关。增加PCB板的厚度和宽度可以减小漏电流,但是挖铜是不能减小漏电流的。
3.绝缘阻抗量级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指标,因为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绝缘阻抗的量级是几十GΩ至几千G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表明绝缘阻抗在许多电子产品中是一个很难被忽略的因素。但是,在涉及到较低电流(例如nA级别)的电路中,漏电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因此绝缘阻抗的选择和控制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