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L196 STK坏了

楼主(2023-01-04):
买了一块小华的L196的开发板,结果stcCfg.enClkSrc    = SysctrlClkRCH; 把RCH改成XTH后板子就不能下载程序了,KEIL显示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 up, 是不是芯片坏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哪那么容易坏呢,又不是豆腐做的,用UART模式把里面的代码全擦掉。
这个提示一般是MCU在不停的复位

楼主:
用ISP烧写工具,还是擦除不了,哎估计是有问题了。才用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那么容易坏呢,又不是豆腐做的,用UART模式把里面的代码全擦掉。
这个提示一般是MCU在不停的复位 ...

多谢,修好了。ISP不成功是因为DAP在供电,把板子上给DAP供电的电去了,就可以用ISP擦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那么容易坏呢,又不是豆腐做的,用UART模式把里面的代码全擦掉。
这个提示一般是MCU在不停的复位 ...

请问用串口如何擦掉里边的程序呢

网友A:
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小华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串口如何擦掉里边的程序呢

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小华官网可以下载,软件 名字应该是XHSC ISP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 不可以使用dap进行供电呢

网友D:
不发热的情况下 一般是坏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修好了。ISP不成功是因为DAP在供电,把板子上给DAP供电的电去了,就可以用ISP擦除了。 ...

使用isp烧写程序需要遵守相应的上电断电的顺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使用isp烧写程序需要遵守相应的上电断电的顺序

是的  不同的烧写流程要遵循不同的时序

网友G:
芯片不会那么容易坏掉的 应该是上电断电的时序不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