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求助,STM32L432 低功耗为啥还有 110uA

楼主(2023-01-04):
最近在用 STM32L432 开发低功耗应用;开发板是STM32L432KC-NUCLEO,

1、断开LDO输出 短路帽;
2、使用Pin 脚AVDD供电,并测量电流;

3、使用如下代码进入低功耗;

  RCC->AHB1RSTR  = 0xffffffff;
  ////RCC->AHB2RSTR  = 0xffffffff;
  RCC->AHB3RSTR  = 0xffffffff;

  RCC->APB1RSTR1 = 0xffffffff;
  RCC->APB1RSTR2 = 0xffffffff;
  RCC->APB2RSTR  = 0xffffffff;

  RCC->CR = 0;
  RCC->CFGR = 0;
  RCC->PLLCFGR = 0;
  RCC->PLLSAI1CFGR = 0;

  GPIOA->MODER = 0xffffffff;
  GPIOB->MODER = 0xffffffff;
  GPIOC->MODER = 0xffffffff;
  GPIOH->MODER = 0xffffffff;

  GPIOA->PUPDR = 0x00000000;
  GPIOB->PUPDR = 0x00000000;
  GPIOC->PUPDR = 0x00000000;
  GPIOH->PUPDR = 0x000000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PWR->CR1 &= 0xfffffff8;
  PWR->CR1 |= 0x00000004;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__WFI();

4、无论怎么优化,都是110uA 左右功耗,求大侠帮忙;

楼主:
这个寄存器没使能,PWR 配啥都没用;问题解决~~

解决不忘回来说一下,好评

网友A(2023-02-27):
改后能降低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