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驱动TFT LCD闪屏问题

楼主(2023-01-04):
大家好,我用一块GD32F470,加一个GM8285C(RGB-LVDS  发送器),驱动一块10.1寸(1280x800)的TFT LCD屏,目前有闪屏问题。不知道是否和时钟设置有关,下面是时钟设置相关代码,不知道哪些大神可以看看,谢谢。

------------------------------------------------------------------------------
static void tli_config(void)
{
    tli_parameter_struct               tli_init_struct;
    tli_layer_parameter_struct         tli_layer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LI);
    tli_gpio_config();

    /* configure the PLLSAI clock to generate lcd clock */
    if(ERROR == rcu_pllsai_config(192, 2, 3)) {
        while(1);
    }

    rcu_tli_clock_div_config(RCU_PLLSAIR_DIV8);
    rcu_osci_on(RCU_PLLSAI_CK);
    if(ERROR == rcu_osci_stab_wait(RCU_PLLSAI_CK)) {
        while(1);
    }

网友A:
rcu_tli_clock_div_config(RCU_PLLSAIR_DIV8);
把RCU_PLLSAIR_DIV8分频系数改小(如RCU_PLLSAIR_DIV2),提高TLI时钟

网友B:
使用的是fsmc接口吗?

网友C:
这个屏幕还能闪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fsmc接口吗?

TLI接口

网友D:
我怎么看到分辨率可以到1024x768,,1280x800怕有点困难

网友E:
发送数据的频率是多少 有可能是刷新频率的问题

网友F:
FLICKER俗称抬头纹,是平时液晶屏应用过程中遇到较多的一种闪屏情况

网友G:
正常使用tft lcd模块状态下Vcom的中心值与Vpixel的中心值一致且VpixelH和VpixelL的差值与VcomH和VcomL的差值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tft lcd液晶模块不会出现FLICKER现象。如果当这两个电压的中心值或差值出现偏差时,tft lcd就会出现FLICKER闪屏现象。

网友H:
楼主的闪屏现象里边有没有注意到是否有横纹的出现呢

网友I:
通过配合调节Vcom和VcomH的值,先尝试往哪个方向调节可以使FLICKER变轻,最后才确定在某个特定值上效果最好

网友J:
对于固定的IC,Vcom和VcomH的值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搭配的Panel不一样,客户供给VDD电压的不同,GAMMA值的变化,都会对Vpixel产生影响,从而导致FLICKER的产生,这时就需要重新调整Vcom和VcomH的值来消除FLICKER

网友(2023-05-05):
GM8285C比较垃圾,建议降低频率尝试,1280*800的频率可以降低到37MHZ驱动试试;

网友K:
gd32f450程序怎么提升算法的加速

网友L:
集成了TFT LCD控制器和硬件图形加速器IPA吧

网友M:
使用GD32FF427V-START板子的SPI1驱动TFTLCD

网友N:
我做过几个项目,屏也是1280*800的,用的是STM32F103+RA8877(支持LVDS接口的屏),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O:
查看TFT的驱动IC是否可支持这么大分辨率的屏,闪屏一般是扫描频率达不到造成的原因,想要解决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