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AQ_MA35D1_NuWriter Mass Production Mode

楼主(2023-01-04):
1.勾选“批量生产模式”选项

2.将Micro USB从PC插入HSUSB0

3.检查开机设置是否从USB启动

4.添加正确的DDR

5.如果成功添加DDR文件,日志将显示在窗口中。

NuWriter最多可连接8个设备。

6.下图显示成功烧录包

网友A:
还可以使用DDR,这不就成单板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