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AQ_MA35D1_Show ** when Booting by Yocto

楼主(2023-01-04):
1.到以下路径并打开U-Boot menuconfig

~/yocto/build/tmp glibc/work/numaker_som_ma35d16a81-poky-linux/u-boot-ma35d1/202.07-r0/git$make menuconfig

2.使能LCD驱动程序并修改U-Boot中的RAM大小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 Enable driver model support LCD/video

[*] Nuvoton MA35D1 video support

(0x8C800000) MA35D1 DCU framebuffer address

3.根据您的引导源修改U-boot环境

~/yocto/build/tmp glibc/work/numaker_som_ma35d16a81-poky-linux/u-boot-ma35d1/202.07-r0/git/include/configs$vim ma35d1.h

"mmc read ${kernel_addr_r} 0x1800 0x8000; " \

"mmc read ${fdt_addr_r} 0x1600 0x80; " \

"mmc read ${bmp_addr_r} 0xe000 0x1000; "\

"bmp display ${bmp_addr_r}; " \

"booti ${kernel_addr_r} - ${fdt_addr_r}; " \

4.根据评估板和修改设备以关闭显示初始功能

~/yocto/build/tmp-glibc/work-shared/numaker-som-ma35d16a81/kernel-source/arch/arm64/boot/dts/nuvoton$

vim ma35d1-som-256m.dts

&display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display0>;

    memory-region = <&display_buf>;

    //resets = <&reset MA35D1_RESET_DISP>;

    status = "okay";

};

5.重新定义U-Boot RAM大小

~/yocto/build/tmp-glibc/work/numaker_som_ma35d16a81-poky-linux/u-boot-ma35d1/2020.07-r0/git/arch/arm/dts$ vim ma35d1-sdcard0.dts

memory {

    device_type = "memory";

    reg = <0x00000000 0x80000000 0 0x0F000000>; /* 112M */

};

6.关闭Yocto的默认**

~/yocto/build/conf$ vim local.conf

IMAGE_FEATURES_remove += " splash "

7.重建U-Boot、Linux内核和重新打包镜像

~/yocto/build$ bitbake u-boot-ma35d1 linux-ma35d1 –C compile && bitbake nvt-image-qt5 –c cleanall && bitbake nvt-image-qt5

8.将镜像烧写到MA35D1

9.使用NuWriter烧写bmp文件到地址0x1C00000

网友A(2024-10-24):
在使用Yocto构建系统时,如果在启动MA35D1微控制器时遇到显示问题(例如显示为**),可能的原因内核配置问题:内核配置中可能缺少必要的显示驱动支持。内核配置中可能启用了不兼容的显示驱动

网友B:
设备树文件(.dts)中可能缺少或配置错误了显示相关的节点。设备树文件中可能存在冲突或不兼容的配置

网友C:
显示驱动可能未正确加载或初始化。显示驱动可能存在bug或不兼容问题

网友D:
显示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连接问题。显示硬件的电源或信号线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确保内核配置中启用了必要的显示驱动支持

网友F:
得让设备树文件中正确配置了显示相关的节点

网友G:
显示驱动正确加载还有初始化

网友H:
通过检查内核配置、设备树配置、显示驱动和硬件连接,可以解决MA35D1微控制器在启动时显示为**的问题

网友I:
直接问问新唐的FAE就好了,这种估计是配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J:
确保显示硬件连接正确,电源和信号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