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AQ_MA35D1_NuWriter Issue

楼主(2023-01-08):
1.检查HSUSB0是否连接到PC
2.检查驱动程序是否已安装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A35D1_N ... ter/driver
3.检查DDR初始代码是否与目标板上的DDR类型和大小匹配
4.检查虚拟机中的USB控制器
USB需要由主机操作系统(Windows)控制
如果已从虚拟机中删除USB控制,但NuWriter仍然无法连接到目标板,请关闭虚拟机并尝试重新初始化

网友A(2023-04-24):
虚拟机需要点击链接之后,才能连接到USB设备吧

网友B:
在连接到PC之前,需要确保HSUSB0已经正确连接到计算机的USB接口上

网友C:
DDR的类型和大小与目标板上的DDR类型和大小需要相匹配

网友D:
使用虚拟机来运行目标板的话,USB控制器配置不能有问题

网友E:
可以尝试将HSUSB0连接到计算机的USB接口,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看看是否能够成功连接到目标板

网友F:
驱动属实很迷,但是驱动一般都会在设备管理器之中看到安装是否成功

网友G:
HS USB是高速USB吗

网友H:
一般情况这种驱动都是免驱的吧,针对WIN来说

网友I:
你是使用虚拟机开发的么?

网友B:
可以换机箱后面的USB接口试试效果

网友J:
用虚拟机属实麻烦一些,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