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0FAUA-QFN32TR参考原理图

楼主(2023-01-04):
请问有没手册 这个qfn32的原理图,主要参考下uart是那几脚外部晶振是否默认4mhz的?
用到ADC,DAC  UART, 等一些口

楼主:
XHSC XHCode.exe  没有HC32L170FAUA-QFN32TR

楼主:
http://www.xhsc.com.cn/Productlist/info.aspx?itemid=1774

这边也找过没有

网友A:
这个你得看他内部的时钟树的原理部分了

网友B:
应该在原理哪一篇就有涉及到 肯定会有一个总的走向的图

网友C:
用户手册上的GPIO章节有个表格,你可以自己慢慢查每个IO口都有哪些外设功能

网友D:
楼主是不太了解相关接口的时钟的配置吗

网友E:
即便没有原理图 在寄存器的说明哪部分也能得到结果

网友F:
楼上说的也对 这也是一种间接解决问题的办法 前提是要对寄存器足够熟悉啊

网友G:
基本上所有芯片的参考原理图都可以在手册上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