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芯片,PB8如何设置成为TIMER3_CH2的输入?

楼主(2023-01-04):
gd32f3芯片,PB8如何设置成为TIMER3_CH2的输入?
如下就可以了吗?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现在是要把PB8作为TIMER3_CH2,PWM脉冲输入。

网友A:
你这只是把这个IO配置成输入吧,还需要配置成脉冲输入才行

网友B:
定时器部分初始化你需要做一下

网友C:
gpio_init这个只是针对IO进行了配置,还需要做PWM的配置呢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PWM输出这块的配置就好了吧

网友E:
找一下他家的SDK或者demo,这样参考一下就大致了解了

网友F:
你现在的操作就是设置输入模式,还没做PWM的脉冲输入

网友G:
你查一下手册,看看配置PWM怎么配置就行了,你现在IO都配置好了

网友H:
参考一下demo吧,简单明了,他家应该是有教程的

网友I:
你针对ST的,模仿一下就OK的,基本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J:
现在GD他家没有例程参考么?可以找找针对PWM的例程的

网友K:
首先需要在io配置里边把他配置成为输入模式

网友L:
不知道这个引脚有没有这种模式啊 如果没有还是得引脚重定位吧

网友M:
需要做io的配置 时钟的配置 以及pwm的配置

网友N:
有可能楼主的需要配置的地方没有配置完

网友O:
如果只有这点配置代码的话 那就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楼主缺少很多其他的配置程序

网友P:
缺少其他的配置 比如引脚的配置定时器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