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48脚,可以用TIMER9,TIMER10吗?

楼主(2023-01-04):
GD32F3,48脚,可以用TIMER9,TIMER10吗?

网友A:
这个得看程序的,看GD32xxx.h估计就行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C:
你看看你的宏定义呗,查一下看看程序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按照STM32来说是不支持,不知道GD怎么设计的

网友E:
估计功能不能支持到定时器9和10吧

网友F:
你可以写一下,然后仿真一下看看,看看程序能否正常运行呗

网友G:
我估计是不能支持,好像都是给多引脚的MCU,才支持的

网友H:
你好好看看手册吧,估计数据手册上肯定会写

网友I:
这MCU这么强大么,能支持这么多的定时器?

网友J:
看程序,看手册都能看出来的,楼主,或者你可以看看例程也行,基本就知道是否支持了

网友K(2023-02-03):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这两个引脚没有给其他 用途的话

网友L:
这个不能说死  得看原来48脚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M:
我想问的就是 如果本来不支持 那么可以通过引脚重映射来实现吗

网友N:
其实如果不支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其它定时器进行模拟呢

网友O:
咨询一下 如果 遇到不支持的话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 来实现不同时间的定时  然后用普通的接口模拟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咨询一下 如果 遇到不支持的话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 来实现不同时间的定时  然后用普通的接口模拟吗 ...

那得看楼主想用定时器来做什么了 如果做输出用的话 我觉得可以 如果做捕捉用 那够呛

网友Q:
数据手册都有写的啊

网友R:
手册上应该会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