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时钟是16进制的表示的

楼主(2023-01-04):
有人有相关的代码吗。找了一圈没看到关于16进制表示时间的时钟代码。感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具体是个什么功能

网友B:
16进制的表示方式吗?

网友C: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进制的表示方式吗?

嗯嗯已经自己编写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进制的表示方式吗?

16进制的时钟,用串口发送出去,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PIC24已经自己编写了,感谢回复

网友D:
配置模式为bcd或者16进制就行。

网友E:
这个你说的16进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F:
网上有很多的ds1302的代码的。

网友G:
这个都是小事 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不过这个不符合咱们的使用习惯啊

网友H:
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写一个函数 实现的功能就是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转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配置模式为bcd或者16进制就行。

直接配置就可以自动进行转换吗

网友J:
可能是接收方和发送方的码值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K:
为什么一定要用十六进制呢 是器件的特殊要求吗

网友L: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什么叫做时钟用16进制表示啊 需要呈现给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