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可支持的摄像头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23-01-04):
N32G4FRHEQ7这款芯片的dvp在不接外部flash的情况下,可以驱动多少分辨率的cmos摄像头,我看你们官方的全功能板是30万像素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外部的flash

网友A:
外部的flash 和 dvp的分辨率没啥关系吧?
RAM或是外部RAM才是相关的,你自己算下图片格式和大小,就知道1帧需要多少RAM了。

楼主:
30万像素的图片一张要600k字节吧,自带的ram和flash应该是不够的,自带的flash是512k的,ram是144k的

网友(2023-02-04):
f7的芯片也才支持30W像素的。

网友B:
得看数据的处理能力了。

网友C:
这个最大也就是30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