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L233CCT6内部参考电压ADC使用

楼主(2023-01-04):
需求用两个ADC通道(0-9),一个使用电池供电分压接一个ADC通道,需要用内部参考电压 ,通过通道ADC值计算出电池电压,谁有做过这方面的提供下demo?官方资料太少,仅获得17通道<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Vrefint约为1,2V 。硬件VREF(第9脚)、VBAT引脚的软件demo都没有 。谁有这方面的成熟经验和demo可以讨论提供下

网友A(2023-05-16):
硬件 VREF 和 VBAT 引脚通常位于 GPIO 引脚就行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些开源的demo啊,ADC的demo就行

网友C:
用 ADC 模块将通过电池供电的电压转换为数字值可能会不太稳定哦

网友D:
你用官方提供的ADC的demo不就好了吗

网友E:
试试将模块的配置为适当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F:
电压用一个ADC采样电路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G:
也不需要VBAT的软件demo吧,这就是接上参考电压就行

网友H:
楼主还需要注意这一点,温度会影响测量值的,控制一下温度

网友I:
你可以参考ST的ADC采集的操作,其实都是类似的

网友J:
你要用内部的电压通道当做基准电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