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1-04):
使用EUART和电脑通讯没有问题,但是和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讯不上,另外的单片机收不到SH79F166A发送的数据,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好的工具往往能事半功倍, 建议楼主关注一下自己的调试工具

网友B:
能将串口通讯这部分DMEO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现在设置波特率出现了问题,并且烧写的里面的一个代码选项值不是很明白用途,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怎么没有看到例程呢?

网友D:
那是因为你还没找代理商要fae给的例程,唉

网友E:
波特率对不对?共地没?

网友F:
要先确认是收到数据没处理,
还是根本没收到

网友G:
检查一下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H:
这个通信的协议没有匹配上的吗?

网友I:
串口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J(2024-03-16):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K:
检查发送的数据格式是否符合接收单片机的要求,例如起始和结束标志、数据长度等。

网友L:
波特率设置是否有奇偶校验、停止位和数据位等设置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M:
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N:
使用示波器观察接收单片机的RX引脚,看是否有信号输入。

网友O: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很大或发送速度很快,接收端的缓冲区可能会溢出。确保发送和接收速率匹配,并适当管理缓冲区。

网友P:
增加调试和日志记录

网友Q:
电源和干扰问题?

网友R:
波特率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