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可否和矩阵按键同时使用

楼主(2023-01-04):
4独立按键引脚为P3.4-3.7,矩阵按键引脚为P3.0-3.7,想要用6个按键,独立按键不够,还要两个矩阵按键,但是编程的时候单独使用4个独立按键或是2个矩阵按键都是可以的,但是两个一起使用就不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两种按键不能同时使用吗?

网友A:
什么叫同时使用?应该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B:
矩阵按键可以做独立键盘使用。。

网友C:
可以同时按下 看程序怎么扫描呗

网友D:
先扫描矩阵键盘,然后过50ms进入下一次中断,扫描独立按键,就可以了,不断重复

网友C:
使用标志位的方法可以切换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

网友E:
为什么要分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

网友F:
同时按下看程序怎么扫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