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K1024MCM100 Harmony配置问题

楼主(2023-01-04):
  使用Harmony3配置PIC32MK1024MCM100的ADC功能,发现有些通道在图形界面里找不到,AN23、AN35到AN44,而这些通道在规格书里都是有的,在管脚配置界面也能映射上。

网友A:
型号选对了吗

网友B:
是不是因为这个工具目前还是不是很成熟呢

网友C:
界面不是很好辨识  是不是看丢了啊

网友D:
不是很有层次感 如果图形界面找不到 那就只能在列表里慢慢找了

网友E:
这个配置工具一直有在进行完善 估计后续会有改善

网友F:
可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重启之后能不能显示呢

网友G:
更新以下版本 或者如果老版本也支持的话 还是可以用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