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MCC生成代码不会自动添加到工程中

楼主(2023-01-04):
如题,前几天还可以,这两天,配置好MCC文件后,点生成,提示21:56:28.586    INFO: Saved configuration to file G:\PIC\PIC18F66K80\SHILI1\MyConfig.mc3

楼主:
不像以前一样还有生成列表

楼主:
也无法将生成的配置文件加入工程内,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卸载了IDE重装一样问题

网友A:
好像有配置文件丢失了吧

网友B:
mcc文件一定要手动配置吗

网友C:
列表以前是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D:
手动添加代码吧。

网友E:
自动添加代码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这个MCC不都是自己添加的吗?

网友G:
MPLAB X IDE新建项目之前,先确定是否安装好了MCC插件

网友H:
有些插件并不会随同IDE安装,而是需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I:
MCC插件有两种安装方法,一是在线安装,另一个是事先下载好再安装,由于在线安装需要较长的时间,建议最好还是先下载好后再安装

网友J:
确实没有自动生成啊 配置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K:
是不是因为开启了杀毒软件所以把一些控件给杀掉了啊

网友L:
这个好像并不是报错信息啊  也没有提示生成失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