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网逆变器输出的电感,电容,对并网的相位有影响吗?如何校正?

楼主(2023-01-04):
并网逆变器输出的电感,电容,对并网的相位有影响吗?
现在有检测电网的相位,感觉是相对比较准确了,如果根据电网的相位输出正弦波电压,这个正弦波电压会经过比如1mH的电感,以及几个电容,这些电感电容,对正弦波电压的相位有影响吗?如何校正呢?

网友A:
发电机可以在各频率下运行,但并网后,就要在同一频率下运行,在我国,规定频率统一为50HZ,对容量在300MW以上的电网,频率偏差应在±0.2HZ。

若发电机A已经并网,以50HZ标准频率运行,若要将发电机B并网,就要调整发电机B,使发电机B的频率和初相角与系统(发电机A)相一致,当不一致时,通过调节发电机B的励磁回路进行调整,直到一致;当检测一致后,合上并网开关,使发电机B和系统合为一体。

当并网后,因为是一个系统,不会发生A机组50HZ,而B机组为55HZ的情况,就也是各机组并网运行,联成电力系统的好处。

周波钟
用以检测和控制发电厂中工业电交流频率(简称“工频”)的仪表
周波钟,用以检测和控制发电厂中工业电交流频率(简称“工频”)的仪表之一。工频的检测,瞬时误差用频率计,而累计误差要用周波钟来检测和控制。周波钟由标准钟和被测钟(同步电动机驱动的交流电钟)组成。当发电厂的交流电源频率不稳定时,被测钟就产生计时误差。这两部分钟机由机械组合,可以随时显示工频的累计误差值,再通过自动控制反馈等系统可以及时控制、调整工业电的频率
要测50Hz工频到0.2%精度,需用锁相倍频技求,先对50Hz1万倍频后再分频,才能得小数点后3位精度.83年我曾为天津大港电厂做过周波钟.哈哈.电厂门勿是阿猫阿狗都能进的拉.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前辈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可以在各频率下运行,但并网后,就要在同一频率下运行,在我国,规定频率统一为50HZ,对容量在300MW ...

T叔,论坛里你的大书包怎么不见了?以前有很多电子书下载的,还分目录,还经常更新

去这里下

★●★● 新年大礼包 ●★● , New 2020.05.26 更新

          tyw  注

网友A(点评):
去隔壁公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