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需要用写一个称重传感器的零点和满量程的标定程序,我用的是stm32芯片获得称重信号...

楼主(2023-01-05):
我需要用写一个称重传感器的零点和满量程的标定程序,我用的是stm32芯片,通过AD7893获得称重信号转换的AD值,请问这个标定程序该怎么写啊?原理就是利用y=k(x+b),零点值就是b,然后算K,我想知道我怎么开始进行标定呢?需要我自己设置一个模拟按键作为开始的标志吗?

网友A:
你可以多测量几个点,然后做线性拟合的。

网友B:
这个重量是需要减去初始化的数的,作为基准的。

网友C:
这个需要砝码进行标定吧。

网友D:
使用hx711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E:
就是做线性拟合吧。

网友F:
如果重量跟传感器数值是线性,这个才能使用。

网友G:
电子秤问题吧。

网友H:
准确率怎么样?

网友I:
满量程的倒是好说 但是我一直不太清楚这个零点如何标定呢

网友J:
估计这个得需要外部触发信号吧 比如压力开关啥的

网友K:
这个跟砝码没啥关系 因为传感器给单片机的是电信号

网友L:
需要有一个信号来告诉单片机 当前无施加重量

网友M:
只要电信号是稳定的 并且采样电路干扰不大 就可以进行标定

网友N:
楼主只要施加给被试件相应的标准的稳定的电压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