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tm8 程序修改 提取

楼主(2023-01-05):
大神们 电动车控制器里程数修改 锂电池保护板生产日期怎么修改

网友A(2023-02-27):
你可以搜搜,M4小板

网友B:
这个,emmmm,你得知道之前的通讯协议之类的吧

网友C:
你看看电池保护板的数据在哪儿块呗,修改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改了有啥优势啊,还是咋地

网友E:
不好改,你要知道数据都是什么,然后找到生产日期,再修改才行

网友F:
网上应该是有**的吧,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G:
这个有专门的数据修改方案的,应该是有软件的

网友H:
没必要改啊,修改保护板日期干啥

网友I:
这种保护板坏了就换一块就好了,没必要研究**它的呀

网友J:
之前看到有人修改过,好像是叫M4还是M6小板,应该是可以

网友K(2024-05-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L: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M: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N: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O: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P: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Q: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R: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S: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