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和UHF-R200

楼主(2023-01-05):
STM32怎么和UHF-R200一起使用呀

网友A(2023-03-15):
正常用呗,看你UHF-R200是什么接口

网友B:
连在一起,然后通讯使用呗

网友C:
一般都是串口和SPI的,你可以看看这个UHF-R200的手册

网友D:
话说UHF-R200是什么外设啊?

网友E:
你先学习看看UHF-R200是什么,怎么输出信号的,然后再研究

网友F:
一起使用呗,他俩也不是功能一样的,能公用的

网友A:
不知道UHF-R200是啥,不然还能给你讨论一下

网友G:
其实你找UHF-R200的厂家就好了,找个技术支持

网友H:
UHF-R200是不是一个射频模块啊?

网友I:
没用过UHF-R200,但看命名一般就是射频

网友J:
一般都是串口和SPI的

网友K:
连在一起,然后通讯使用

网友L:
用串口通讯就行

网友M(2024-01-08):
我不知道什么是UHF-R200,否则我还可以和你讨论

网友N:
实际上,你只需要找到UHF-R200的制造商并找到技术支持

网友O:
我以前没有使用过UHF-R200,但根据命名,它通常是RF

网友P:
说到哪个外设是UHF-R200?

网友Q:
UHF-R200是射频模块吗?

网友R:
实际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UHF-R200的制造商并找到技术支持

网友S(2024-04-22):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T: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U: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V: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W: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X: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Y: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Z: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A: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