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小白求各位大佬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STM32串口三连接蓝牙模块接收数据然后通过串口一发送但是判断发送完成标志后出现数据错误注释掉就好了,有点不理解

网友A(2023-03-15):
我也不理解,为啥要去掉清除标记的标志呢?

网友B:
你这就是区分不了是不是一条数据了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串口1的,它仨是都一样的操作

网友D:
也就是不清除了,肯定能收到数据了啊

网友E:
你说的数据错误是指的什么?

网友F:
有可能是你串口配置有点问题吧

网友G:
按理来说,不应该去掉清除接收标记吧

网友H:
你这是接收标记,不是发送标记

网友I:
你这逻辑能对么?不应该清除接收完成标记啊,如果清掉,应该数据要是变化了,又得接收错误了

网友J:
你用串口1试试吧,串口1不是有例子么,学学再改成串口3就行了

网友K:
检测数据错误标志位函数注释掉?

网友L:
跟串口1一样配置就可以啊

网友M:
为啥要去掉清除标记的标志呢?

网友N:
你这逻辑能对么?不应该清除接收完成标记啊,

网友O:
如果清掉,应该数据要是变化了,又得接收错误了

网友P:
按照串口一的配置方式

网友Q:
你这是接收标记

网友R:
为啥要去掉清除标记的标志

网友S:
不是有例程嘛,参考移植就行

网友T(2023-07-06):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