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对于使用SPI对外部存储芯片W25Q64的读写,使用清华达光HG128642将显示结果显示到屏幕...

楼主(2023-01-05):
先手中有一块公司的电路板,板上带有232芯片,25Q64芯片及STM32F103RET6的芯片,其他该有的都有,目的是实现对外部存储芯片的读写?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样我们需要给W25Q64开辟一个至少4K的缓存区,这样对SRAM要求比较高,要求芯片必须有4K以上SRAM才能很好的操作

网友B:
W25Q64支持标准的SPI,还支持双输出/四输出的SPI,最大SPI时钟可以到80Mhz(双输出时相当于160Mhz,四输出时相当于320M)

网友C:
读FLASH的时候,按地址,及要读的长度,读出来放在数据存储区即可

写FLASH的时候,要考虑扇区剩余大小,写的数据长度控制

网友D:
读写这个芯片和其他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也就是spi的操作方式而已

网友E:
W25Q64把这个8M的容量分为128块-Block,每块64K字节,分出16个扇区,每个扇区4K字节

网友F:
楼主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小擦除单位为一个扇区

网友G:
这个挺容易的吧,就读取内容,然后显示就好了,不过我觉得还需要按键。

网友H:
这个功能倒是不难,但是要掌握的知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