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个while语句不同结果,为什么?

楼主(2023-01-05):
左边的提示为什么?编译没有提示出错。

网友A:
你在while里面增加一个{}试试。

网友B:
第二个警告被第一个遮挡了。

网友C:
你把鼠标放在那个报错的位置,可以看到。

网友D:
编译的时候这个会有警告的。

网友E:
第二个警告被遮挡了。

网友F:
警告罢了,估计就是你用了【;】编译器觉得不行。

网友G:
只要程序正常运行,一些小警告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H:
这个默认的语法存在警告,没有问题。

网友I:
你删除第一个警告,第二个也会告警 。

网友J:
关键是while里边的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K:
这个跟函数的返回值的种类是有关系的

网友L:
有可能吧0x08认定为一个布尔类型的数据啊

网友M:
第二个修改为按位与试试看会不会相同呢

网友N:
左边的应该也不是错误吧 应该是警告

网友O:
仅仅是警告信息 先运行了再说吧 可能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