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步进电机控制机械手,如何设定区域为圆形?

楼主(2023-01-05):
步进电机控制机械手,如何设定区域为圆形?

网友A(2023-02-27):
这?这不是根据程序设定的么

网友B:
估计可以用一个数组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都是配合结构才能实现圆形的

网友D:
你设定一下角度呗,设置成360不就是一个圆了嘛

网友E:
这个问题属实没研究过,一般都是直线跑,没画过圆形

网友F:
通过计算每一步的角度,凑到一个圆就好了

网友G:
啥叫设定区域为圆形?让机械手在这圆形之间运动吗?

网友H:
为啥要设置成圆形呢,矩形不合适啊?

网友I:
圆形就有些费劲儿了,对比的难度直接拉高了

网友J:
这个估计是有上位机配合实现的吧,就是画个区域,让机械手在这个区域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