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手问题:安装keil526软件可注解不能输入汉字!!!求解

楼主(2023-01-05):
安装的keil526能正常使用,就是写不来英文,又输入不了汉字!!!
向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这个不能注释英文或者汉字吗?

网友B:
编码的问题? Edit-->Configuration-->Editor-->Encoding中选择Chinese BIG5(Traditional),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设置编码格式吧。

网友D:
更改编码格式为GB2312吧。

看看编码格式,设置那看看

网友E:
是不是没有石皮解?

网友F:
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