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CMSIS Driver中CAN API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23-01-05):
烧录的时候发现这个API没有,求解决

网友A(2023-03-15):
你是不是没安装对应的pack啊?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芯片型号没选择对呢?

网友C: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你软件重启一下试试呢?

网友E:
正常不能提示这个吧,感觉是你的keil缺少点什么

网友F:
API哪儿来的?我咋没找到呢

网友G:
可能是你cmsis 驱动装的版本不对吧

网友H:
你重新更新一下估计能解决这个问题,更新一下cmsis

网友I:
你用的是那个芯片型号?

网友J:
这API哪儿来的?

网友K:
没安装对应的pack

网友L(2023-05-05):
更新一下cmsis

网友M(2024-03-22):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N: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O: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P: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