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用CUBE配置UART怎么接收中断

楼主(2023-01-05):
在用STM32CUBE配置STM32F103的UART时,在图形配置软件里怎样设置才能设置成使能接收中断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之前配置好了调试了好久都进不了接收中断,最后发现这个接受中断没有使能。难道这个语句在配置软件中不能设置好自动生成吗?还有一个就是回调函数是用来干嘛的?在处理中断时在USART1_IRQHandler()函数里就可以处理了,貌似没有用到回调函数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小弟有些困惑,麻烦明白的大神帮小弟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2023-02-27):
你正常初始化串口,就能实现串口接收吧

网友B:
这个cubemx配置串口中断我还不会,感觉cubemx总是差点意思

网友C:
按理来说,接收中断不是在串口初始化的时候就开启了么

网友D:
应该是能自动生成的才对啊,不然也太不智能了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没调用回调函数导致的吧

网友F:
Hal就是麻烦,哈哈,还是用固件库函数比较简单

网友G:
使能应该可以在cubemx直接配置的吧

网友H:
可以网上找找教程,我觉得串口配置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I:
正常情况是软件可以生成自动生成的

网友J:
你要读取数据的时候,用到回调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