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如何将STM32F429的启动文件修改成STM32F427的?

楼主(2023-01-05):
本人初学者,现在有一个工程是429的 想在427下运行,但是不成功,后来发现启动文件 不对,不知道怎么修改,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23-03-12):
你换一下启动文件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B:
那你还不如用vscode呢,这种能OK很多

网友C:
这俩差别还是很大的,最好是移植一下你的应用就好了

网友D:
正常来说,keil用的就是armgcc

网友E:
F427的东西到F429去跑不会有啥问题。

你现在是429的代码到427去运行,差别不仅仅启动文件哦,

除非当初选择429只是因为427缺货,没有用到F429比F427多的外设,所以你要具体看看。

网友F:
更换启动文件,就跟添加C文件这种操作差不多

网友G:
你下载一个427的工程,直接在其工程下运行不就好了

网友H:
你就是想用keil作为一个编辑器是吧

网友I:
你这么弄有点麻烦啊,用vscode吧,简单

网友J:
启动文件不对简单的很啊,下载一个427的启动文件就行

网友K:
那你为啥不用RTTSTUDIO呢?还非要用keil开发?

网友C:
直接用studio吧,用keil也没啥优势的啊

网友L:
你去学一下正点原子的初学者教程吧,很容易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M:
正常就把原来的启动文件删掉,然后再下载个427的启动文件引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N:
你不仅仅需要修改启动文件,还要修改头文件呢,头文件都要换成427的

网友O:
为什么你不用427的工程,把429的应用移植过来就好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导入吧,但你导入到keil之中就默认用GCC了

网友L:
这个设置页面出不来是咋回事儿,是不是你导入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P:
除了启动文件不对,你还需要修改一些吧,这种很麻烦的,我觉得你还是用427的工程就好

网友N:
没这么弄过,我一般都是用的vscode编辑,RTT编译

网友Q(2023-08-02):
正常来说,keil用的就是armgcc吧

网友R:
F427的东西到F429去跑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S:
你现在是429的代码到427去运行,差别不仅仅启动文件哦,

网友T:
除非当初选择429只是因为427缺货,没有用到F429比F427多的外设,所以你要具体看看。

网友U:
那你为啥不用RTT的STUDIO呢?还非要用keil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