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教一下为什么stm32F373VCT6 CAN通信调不通

楼主(2023-01-05):
1.官方例子使用PD0,PD1引脚,而我使用PA11,PA12引脚。
2.复用我使用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GPIO_AF_9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GPIO_AF_9);
3.波特率设置再三检查发现没错。
4.整体初始化与官方例子几乎一致,除了引脚不一样,复用配置不一样。
5.但是结果,回环模式可以,正常模式引脚无波形。
6.硬件也经过多次检查,确认不关硬件的事情。

求助用过这款芯片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A(2023-03-17):
回环模式可以,说明配置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那你查查程序呢?can用的少,正常模式和回环模式好像配置有些区别的

网友C:
你看看正常模式的配置吧,就是参考好用的STcan配置

网友D:
你用HAL配置一下试试,估计就是哪里没配置对导致的

网友E:
都是AF9么?在这个组里是can是吧

网友F:
你可以把你的can配置部分发出来,让我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如果你能确认硬件没问题,那就只能检查一下软件了,看看程序配置这块呗

网友H:
你可以仿真跟一下,看看哪里配置不对,会导致这样

网友I:
F3一般很少用了,感觉都是F4或者F1用的比较多

网友J:
引脚没波形的话,可能就出在配置没对上了吧,其他也很难

网友K:
看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检查一下程序配置

网友M:
那还是配置有问题,回环是内部回环。

网友N:
很少有用F3的吧

网友O:
用HAL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P:
那你查查程序呢?

网友Q:
can用的少,正常模式和回环模式好像配置有些区别的

网友R:
你看看正常模式的配置吧,就是参考好用的ST的can配置

网友S:
用hal库配置试试

网友T:
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U:
配置没对上?可这个要怎么查啊

网友V:
回环模式没问题的话,软件配置方面应该没多少问题。

建议核对下外围硬件,尤其收发器接的对不对。

网友K:
参考例程怎么实现的 吧

网友W(2023-07-06):
检查下硬件有没问题

网友X:
看看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Y:
那仍是设置装备摆设有問題,回环是内部回环。

网友S:
参考下官方can配置v

网友Z:
都是af9么,在这个组里是可以的吗

网友AA:
硬件没有问题,如果可以确认,可以检查软件,只看bai应用的配置

网友AB:
大家看一下正常模式的配置,是参考使用st can配置

网友AC:
回环模式没问题的话,软件配置方面应该没多少问题。

网友AD:
建议核对下外围硬件,尤其收发器接的对不对。

网友AE:
f3一样平常很少用了,感受都是f4大概f1用的比力多

网友AF:
看一下硬件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G:
与哈尔配置一个尝试

网友AH:
你可以用它来模拟,看看哪里的配置是错误的,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I:
引脚,没有波形可以在没有上一个配置,其他也很困难

网友W:
参考一下官方例程的实现吧

网友S:
用hal库配置下试试

网友K:
为啥回环能用正常就不行啊?

网友L:
能发一下你can的配置吗?

网友T(2023-10-25):
用HAL配置一下试试,可能是哪里没配置对

网友AJ(2024-01-01):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