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直接运行没有现象

楼主(2023-01-05):
单步仿真才会有现象,直接运行就没有现象,小白求救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1_Init();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while(1);

}

网友A(2023-02-04):
直接运行的情况下 楼主能确定程序在运行吗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现在在依靠仿真器供电

网友C:
检查供电功率是不是不够了 导致程序复位

网友D:
最后做一个点灯的操作看看是不是程序复位了

网友E:
如果程序运行没有现象的话 建议楼主在程序的多个地方放一下现象 便于观察

网友F:
楼主一上来就初始化串口 那么时钟的初始化代码都没有啊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初始化卡住了?

网友H:
你这个while()是不是写错位置了。

网友I:
串口打印内容吗?如果没有,有可能串口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J:
你这个能有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