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的USB虚拟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1-05):
一开始移置的标准库官方例程
单片机接收数据的地方增加LED状态控制来观察
static uint16_t VCP_DataRx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 + 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LED_TOGGLE;//LED状态翻转

  return USBD_OK;
}
从上位机串口软件发送数据时第一次LED状态变化,再发就不动作了,也收不到数据,
串口工具关闭串口再重新打开后第一次发送还能变化一次,再发送就不变了。

开始以为标准版的固件不兼容最新的上位机驱动(我的系统是WIN7 X86 32位)又用CUBE生成了一个基于HAL的代码来测试,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BD_CDC_SetRxBuffer(&hU***DeviceFS, &Buf[0]);
  •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DeviceFS);
  •         LED_TOGGLE;
  •   return (USBD_OK);
  •   /* USER CODE END 6 */
  • }

复制代码

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查这个问题应该从哪儿入手,谢谢!

网友A:
你看看usb是不是问题?

网友B:
只变化了一次,可能是usb toggle位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usb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个用的不是串口的吗?

网友E:
重新插拔一下usb试试。

看看usb,是不是这的问题

是usb吗?感觉像

网友F:
虚拟串口有问题的吗?

网友G:
之前测试过可以接受数据的。

网友H:
如果下载程序以后,需要让usb线拉低才行。

网友I:
虚拟串口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J:
为什么要在虚拟串口中使用真是串口呢?

网友K: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L:
这个串口的问题的吗?

网友M:
这个网上有教程可以使用 。

网友N:
虚拟串口驱动兼容不

网友O:
好像新版本的CubeMX生成的USB串口有问题。

网友P: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ubeMX?

网友Q:
你可以试试别的USB虚拟串口的程序,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J:
推荐你使用stm32cubemx软件。

网友R:
使用usb的中断了吗?

网友S(2023-02-04):
楼主的设备上可以正常的识别这个设备吗

网友T: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有时候很可能就是因为接触不好

网友U:
虚拟串口不太稳定  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V:
引用 网友O:
好像新版本的CubeMX生成的USB串口有问题。

没有相关文档进行说明啊  是不是不在勘误的范围内

网友W:
引用 网友H:
如果下载程序以后,需要让usb线拉低才行。

这个拉低的部分需要额外的编写人时序中吗

网友X:
使用虚拟串口是真实的串口 其驱动一样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V:
没有相关文档进行说明啊  是不是不在勘误的范围内

反正我现在生成的USB代码,都跑的有问题。

网友Y:
很多人说USB的问题,插拔过了吗?

网友Z(2023-06-08):
在接收大量数据时,可能会导致串口缓冲区溢出,从而造成丢失部分数据或者无法接收数据。

网友O:
有没可能是标志位没有清除?

网友AA:
CUBE生成的USB驱动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AB:
是不是死在你的【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里面了。

网友AC:
可能会由于STM32芯片本身存在问题,例如硬件故障等,导致USB虚拟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D:
如果USB通信线路出现连接问题或损坏,则也会导致虚拟串口无法正常工作。可以检查USB连接线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E:
可以检查串口通信双方的参数配置是否一致,并且在发送数据之前确认串口是否已经打开。

网友AF:
STM32提供了USB协议栈库,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协议栈进行配置。

网友AG:
为何要在假造uart中利用真是uart呢?

网友AH:
看看会不会是usb的问题

网友AI:
虚拟串口的问题吗?

网友AJ:
可能是USB驱动版本与系统不兼容

网友AK:
应该是虚拟串口的问题吧

网友K:
USB虚拟串口在WIN10下可以识别?

网友AL:
还有可能是USB驱动版本与系统不兼容、USB协议版本不支持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
把Use MicroLIB 选项勾上

网友AM:
可以检查协议栈的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USB通信参数的设置。

网友AN:
可以考虑更新驱动程序或升级USB接口硬件。

网友AO:
在使用USB虚拟串口时,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并将串口配置设置正确。可以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出现未知设备或其他错误情况。

网友H:
STM32的虚拟串口,有一个专用的VID号码。

网友AP:
使用usb中断?

网友AQ:
在使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时,需要正确配置USB相关的中断,包括USB中断、DMA中断等。

网友AR:
串口第一次可以用吗?

网友AS:
一般这种情况是引脚接线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AI:
盲猜是usb的问题

网友AK:
重新使能下试试

网友AT:
试一下其他的可以不

网友J:
可以尝试解决USB虚拟串口无法接收数据的问题。

网友AU:
可以检查代码逻辑是否正确,是否遗漏了接收数据的处理流程。

网友AV:
重新插拔后可以用了吗?

网友AW:
先排除硬件原因,看线路对不对,用示波器看下通信波形,再看软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