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卡死

楼主(2023-01-05):
如图,遇到个很郁闷的问题,数据采集每20ms进一次中断 ,先进行EF2_OFF;
EF3_OFF;
timing_usDelay(10);
EF1_ON;
EF4_ON;
过20ms后进行下面操作如此循环
EF1_OFF;
EF4_OFF;
Timing_usDelay(10);
EF2_ON;
EF3_ON;

加上这几个io操作我的程序运行30分钟左右卡死,没有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单纯的卡死,不知道怎么查

不加以上io操作整个程序就不会卡死,不知道怎么去分析,有没有人提供点思路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可以开启看门狗的。

网友B:
程序有bug了。

网友C:
中断里面Delay???

网友D:
如果这是一个中断函数内容,那你只适合中午写代码,因为早晚会死。

网友E:
是不是超出数组的范围了呢?

网友F:
这个软件重启不可以的吗?

网友G(2023-02-04):
我怀疑是不是在延时函数那卡死的啊

网友H:
楼主的这个代码是放在什么位置执行的呢

网友I:
是否死机  跟测试流程有关 跟代码的执行位置及顺序都有关系

网友J:
中断函数里边怎么能添加延时函数呢 这是很不好的代码

网友K:
建议楼主重新规划一下代码的结构 明显这么写有问题

网友L:
最好把这段代码单独建立一个函数 然后再中断中置位  来间接调用它

网友M:
调试看一下,感觉这是硬件问题。

网友N:
软件看着挺简单的,硬件用的是开发板吗?

网友O:
有没可能是延时函数获取滴答定时器的时间?然后滴答定时器溢出了?

网友P(2023-12-04):
楼主问题定位清楚了吗?

网友:
可能是使能了中断,但是没有写中断入口函数。中断进来找不到对应的中断入口函数,就会卡死在这里。

网友Q:
代码是否有错误或问题,例如无限循环

网友R:
在程序中可能存在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S:
程序中使用了中断,确保中断处理程序正确实现并且没有冲突

网友T:
可能是硬件问题导致。

网友U:
优化代码,减少内存

网友V:
在使用keil编写代码时,如果串口使用printf函数时出现程序卡死、运行不了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没有使用use MicroLIB。

网友W:
程序陷入了一个无法结束的循环,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X:
可以尝试增大系统的资源占用量,或者优化程序代码,减少系统资源的占用。

网友Y:
使用的电源不合适或不稳定

网友Z:
检查程序中的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AA:
重启微控制器

网友AB:
没有正确地关闭全局中断或者没有正确地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会导致程序进入死循环状态,最终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C:
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AD:
看看是否有任何可能导致内存溢出的地方。

网友AE:
使用断点调试程序,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X: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中断,但是中断处理函数没有正确地返回,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F:
程序使用了大量的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溢出,从而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G:
如果程序中存在bug,也可能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H:
硬件资源不足问题

网友AI: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频繁地申请和释放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E:
能是硬件出现问题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AJ:
硬件故障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K:
它在数组的范围之外吗?

网友AL: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递归或者大量的局部变量,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M:
我怀疑它可能卡在延迟函数里了

网友AN:
是否崩溃与测试过程有关,也与代码的执行位置和顺序有关

网友AO:
不能重新启动这个软件吗?

网友AP:
程序有bug,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AQ:
死循环、未初始化的变量等

网友AR:
检查程序是否存在内存泄漏

网友AS: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串口调试等)来定位

网友E:
硬件有故障,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AT:
如果程序卡死,可能是由于中断服务函数没有正确地处理。

网友AU:
若是这是一个间断函数内容,那你只合适午时写代码,由于迟早会去世。

网友AV:
程序中使用while或者for等循环结构

网友AW:
程序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AX(2024-01-23):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AY: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Z: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