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7测评】with RT-Thread

楼主:
RT-Thread STUDIO的SDK管理器中还没有发现AT32F437-START板的支持。但是在GITHUB的RT-Thread中,BSP包内已经支持了好多个AT32的START板。

如果需要移植RT-Thread,直接使用这个BSP包内的工程也是很方便的。
把整个RT-Thread下的Master分支下载下来。

在AT32F437-START文件夹内,可以看到已经建好的MDK等工程。可以支持多个编译器和IDE.

用MDK打开工程,在MAIN内是三个闪灯的应用。

编译好之后,直接下载到板子上。可以运行。
官方已经做好了好几个外设的驱动,可以直接打开使用的。

打开EMAC和RTC看一下效果。
在AT32F437-START文件夹,运行RT-Thread env工具。打开menuconfig图形配置

打开EMAC和RTC.保存退出。

使用scons --target=mdk5命令重新生成MDK工程。

重新打开工程后,编译下载。可以运行。
如果没有连接网线就启动运行了,会出现EMAC初始化通不过。后面再连网线也不行。

要先把网线连上再启动,就正常了。可以PING通BAIDU.

用date命令测试一下RTC.

官方提供的RT-Thread基本模板,并且完成了大部分的外设驱动。可以直接调用,开发者就很方便了。

网友A(2023-01-05):
您好,在RT-Thread Studio sdk管理器中可安装at32 chip support packages包,安装好csp,新建工程时选择at32f437系列型号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在RT-Thread Studio sdk管理器中可安装at32 chip support packages包,安装好csp,新建工程时选择at3 ...

这个知道。从选择芯片开始。不是选择开发板开始的,需要自已配置一些引脚。

网友B(2023-04-14):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 开启 CAN 了吗?我在开启后编译错误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 开启 CAN 了吗?我在开启后编译错误一大堆。

没有测试到CA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 开启 CAN 了吗?我在开启后编译错误一大堆。

你好,can驱动编译报错是因为rtt最新的can驱动框架有调整导致,在include/drivers/can.h中新加的CAN_RX_FIFO0和CAN_RX_FIFO1宏定义跟at32底层库中的枚举定义重名导致,该处问题已经向官方反馈过一次,但没得到回复。
使用时将include/drivers/can.h中CAN_RX_FIFO0和CAN_RX_FIFO1宏定义屏蔽就可以使用。

网友C(2024-04-03):
引用 网友A:
你好,can驱动编译报错是因为rtt最新的can驱动框架有调整导致,在include/drivers/can.h中新加的CAN_RX_F ...

非常感谢,正在使用AT32的F415测试CAN外设,别处都没找到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