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串口的问题??

楼主:
我只是想实现一下串口的收发,准确无误,为什么这么难?波特率为9600,外部晶振8M。
附上代码:

int32_t main(void)

{
    ///< UART 端口初始化
    App_PortInit();

    ///< UART 初始化
    App_UartInit();

    while(1)
        {
                Check** = 0;
                if(u8Rx**)
                {
                        u8Rx** = 0;
//                        if(Uart_CheckEvenOrOdd(M0P_UART1,UartEven,u8RxData[1])!=Ok)
//                        {
//                                Check** = 1;//奇偶校验出错
//                        }
//                        else
//                        {
//                                Uart_SetTb8(M0P_UART1,UartEven,u8RxData[0]);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1,u8RxData[0]);
//                                Uart_SetTb8(M0P_UART1,UartEven,u8RxData[1]);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1,u8RxData[1]);
//                        }
                }
        }
}
///< UART1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TRUE == Uart_GetStatus(M0P_UART1, UartRC))
    {
        Uart_ClrStatus(M0P_UART1, UartRC);

        u8RxData[1] = Uart_ReceiveData(M0P_UART1);
        u8Rx** = 1;

//                          ucTemp  = Uart_ReceiveData(M0P_UART1);
//                          Get_usart1_data(ucTemp);

    }

}
static void _UartBaudCfg(void)
{
    uint16_t timer=0;

    stc_uart_baud_cfg_t stcBaud;
    stc_bt_cfg_t stcBtCfg;

    DDL_ZERO_STRUCT(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BtCfg);

    //外设时钟使能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Bt,TRUE);//模式0/2可以不使能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1,TRUE);

    stcBaud.bDbaud  = 0u;//双倍波特率功能
    stcBaud.u32Baud = 9600u;//更新波特率位置
    stcBaud.enMode  = UartMode3; //计算波特率需要模式参数
    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取PCLK
    timer = Uart_SetBaudRate(M0P_UART1, &stcBaud);

    stcBtCfg.enMD = BtMode2;
    stcBtCfg.enCT = BtTimer;
    Bt_Init(TIM1, &stcBtCfg);//调用basetimer1设置函数产生波特率
    Bt_ARRSet(TIM1,timer);
    Bt_Cnt16Set(TIM1,timer);
    Bt_Run(TIM1);

}
    我们看看串口调试助手的回复。

        我想知道你们是咋搞的?

网友A(2023-01-05):
//while循环中:
while(1)
{
uint8_t i;
        check** =0 ;

if(u8Rx**)
{
        for(i=0;i<u8Rx**;i++)
        {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1,u8RxData[i]);
        }
}
u8Rx**=0;
}

//UART1中断服务程序中:
    if(TRUE == Uart_GetStatus(M0P_UART1, UartRC))
    {
        Uart_ClrStatus(M0P_UART1, UartRC);

        u8RxData[u8Rx**] = Uart_ReceiveData(M0P_UART1);

        u8Rx**++;
    }

网友A:
上述代码中
while循环的if语句中,开始最好先加个延迟;
其次 u8RxData 数组最好足够大,不然如果输入数值多的话可能会超出;
最后,加个清除 u8RxData 数组内容的函数void Clear_u8RxData(void)放在while循环末尾会更好。
以上为我的拙见,欢迎批评;

楼主:
现在是收到的数据不对

网友B:
我觉得你用uartmode1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用uartmode1会有惊喜

我试试看,看看有啥惊喜。

网友C:
用了uartmode1楼主惊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uartmode1楼主惊喜吗

必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述代码中
while循环的if语句中,开始最好先加个延迟;
其次 u8RxData 数组最好足够大,不然如果输入数值 ...

跟延时没有关系吧,正常来说收到立马发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6552-1-1.html

网友F:
这种简单的例程官方应该是有提供的吧。

网友G:
看着像是数据格式发送方和接收方不一样啊

网友H:
如果每次接受到的数据都不同 那么建议楼主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加一个延时

网友I:
可以看看确认波特率是不是9600  这个用示波器就能搞定

楼主:
已经搞定,可以结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用uartmode1会有惊喜

我还是没有看明白 从哪里能看出来楼主用的是 什么模式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收到的数据不对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对的啊 因为你不能肯定发送的就是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对的啊 因为你不能肯定发送的就是对的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需要有确定的证据表明发送方没有问题

网友M(2023-03-3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可以结贴了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搞定的,我刚接触华大的,确实看不明白,感谢楼主

网友N:
这个可能时钟配置的不准确的

网友O:
这个看一下代码的问题吧。

网友P: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