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发现segger推出了嵌入式环境,

楼主(2023-01-05):
有riscv支持,沁恒有适配的计划吗

网友A:
沁恒的 RISC-V 都用的自己发明的双线调试接口,,Segger Embedded Studio 不支持

楼主:
mrs编辑,编译都挺好用,但是仿真还是不太舒服
如果能适应更多的开发环境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rs编辑,编译都挺好用,但是仿真还是不太舒服
如果能适应更多的开发环境就更好了 ...

应该是你的 “不太舒服”=不是keil或IAR
搞研发就应该不断适应新技术,嵌入式的技术更新并不快。

楼主:
仿真过程中查看寄存器是相当的不友好的

网友C:
segger这是准备搞全栈开发了啊

网友D:
我觉得mrs很好用

网友E(2023-02-04):
现在的编译器太多了,占用了太多的电脑存储空间了。

网友F:
一直都是使用MRS开发相关的软件。

网友G:
segger现在支持risc-v了吗?

网友H:
也可以开发arm芯片了?

网友I:
这个segger不是有调试环境的吗?

网友J:
嵌入式环境指的是什么?

网友K:
现在再出新环境,都不想更换了,太麻烦了。

网友L:
沁恒不支持吧。

网友M:
目前应该是没有,自己适应技术更新吧,慢慢就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