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MCU在Keil中找不到内核如何处理

楼主(2023-01-05):
如题,MCU在Keil中找不到内核如何处理

网友A:
                                  关于 SWM341/34S 找不到核参考方案
因为 M33 内核是基于 Arm-v8 指令集的架构,比 M4 还要新
所以对应的工具都需要升级一般不能低,KEIL 要 5.32 以上(最好是 5.32—5.36 之间的版本,5.37 编译
时有时报错); JLINK 硬件版本要 V9 以上,软件版本要 6.98 以上;
看 一、查看 JLINK 和 和 KEIL 版本,及 JLINK 软件版本:
*******Keil_v5/ARM/Segger 安装目录下找到
JL2CM3.dll
JLinkARM.dll
JLTAgdi.dll,然后替换掉******
************Segger425*********
segger 版本最好不要到 7.0 , 但 dll 低的,可以装个 6.98 (实测 7.22 有客户可以用,有的不可以)
二、重新配置环境:
删掉这 2 个,重新打开工程
更新下 jlink 驱动,把目录下的这 2 个文件删掉,,重新打开工程 ,选 m33。 重新上电,就能找到核
了(如果还找不到,需要用另一个方式,用 ISP (boot)模式串口操和,见 SWM341 系列 ISP 模式操
作 xxxx)。
接线不要接错,参考如下,右上角是 Vref,需要接到 MCU 的电源 3.3V.

网友B: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库要安装的吧

网友D:
感觉国产芯片越来越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库要安装的吧

需加载算法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性能怎么样?

SWM341/34S 是一款基于 ARM R Cortex®-M33 的 32 位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代码密度
大等突出特点,适用于工业控制、白色家电、电机驱动等诸多应用领域。SWM341 内嵌 ARM R Cortex®-M33 控制器,片上包含精度为 1%以内的 20MHz/40MHz 时钟,可通过 PLL 倍频到 150MHz 时钟,提供多种内置 FLASH/SRAM 大小可供选择,支持 ISP(在系统编程)操作及 IAP(在应用编程)。外设串行总线包括 CAN 接口,多个 UART 接口、SPI 通信接口(支持主/从/I2S 模式选择)及 I2C接口(支持主/从选择)。此外还包括 1 个 32 位看门狗定时器,5 组 32 位加强型定时器,12 组24 位基础型定时器,10 路独立通道 16 位的 PWM 发生器,2 个共计 16 通道 12 位、2.5MSPS的逐次逼近型 ADC 模块,1 个 TFT-LCD 液晶驱动模块、1 个 SDIO 接口、一个图像硬解码器 JPEG、一个数模转换 DAC 模块、1 个 RTC 实时时钟以及 1 个外接 SDRAM 接口控制模块,同时提供欠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功能。

网友E:
使用的是keil的通用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是keil的通用芯片吗?

是的

网友F:
Pack Installer File Import导入;pack是一个带系列模板、模板配置的压缩包;pdsc描述文件被MDK识别

网友G(2023-03-10):
看过一个SWM341之扫地机器人